求助创新电源

楼主(2012-01-18):
有谁知道图中的C502x,这个管子后那个数字是多小,炸掉后看不见,麻烦说下,在线等....

网友:
应该是C5027

网友:
这种封装的c5027比较少见。

网友:
1100V.3A的C5027是电源的辅助开关管,以前修过一长城电源也是用C5027的,不过它是击穿了主开关管13009和大电容损坏,你这电源也要查主开关管是否坏了

网友:
挂了C945,C5027。电容换了,检测上电不启动,灰色线没有PG信号,估计AT2005芯片挂了

网友A:
你都没说辅助电源修复了没,300V正常吗

网友:
这种T136封装的C5027少见,正宗的C5027为T220封装。

真没见过这种封装的。

网友:
这个是不是行管啊。

网友(点评):
辅助电源的开关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都没说辅助电源修复了没,300V正常吗

300V正常,管子用BUT11A代换,所有基本的元件也测量过,AT2005没有拆机,现在无法修

网友:
是C5027,烧这样都没有价值修了,不过没事的话可以玩玩

网友B:
直接肢解 没用的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肢解 没用的电源

没有管子换,已经放弃维修,小修还可以,大修没有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