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r428 有背光无显示 求救啊

楼主(2012-01-18):
三星  r428 有背光无显示 显卡换过 电压正常  外接不显
那个大哥指教一下啊

补充内容 (2013-12-9 09:45):
屏线和主板接触不好

网友:
先查查显卡或北桥吧

网友:
是不是独立显卡的啊。如果是加焊显卡先。。

网友:
万一不是显卡的问题呢。

网友:
是啊楼上说的对啊,不显有很多可能,先看主板电流跑到多少?能触发关机不能,不要被有背光的假象给误导了走了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