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显示器VA1912wb应该怎么改板?

楼主(2012-01-18):
请教大家一下,优派的显示器,型号 VA1912wb,修的很多的那种。
故障是 通电 电源灯亮 ,摁 开关键 可以开关电源 ,电源灯有反应,但是就是不显示。
黑屏。
拆开来一看,电容 爆了两个,换上去 新的无果。
考虑 改板。
但是 这个板子 上面接口定义好多,双排 8针脚的,带音频驱动板 。
我问 卖板子的,他们说 驱动板坏得很少,
其实我也是这么估计的,
但是,改上去 通用电源板 怎么都点不亮。
我的思路是 只要 能给驱动板 供电 ,驱动板就应该能 点亮灯管 和 给屏供电。
但是 给驱动板 飞了 12V 5V 过去,还是黑屏,
经测试 ,驱动板 上面的 主芯片 晶振都 起振了 ,
但是给 高压的 开启信号就是没有发出 高电平,
给屏也没有 任何波形输入。

我知道这个板子好像不是那么好改,请教一下大家。

网友:
改高压板啊.

网友:
感觉应该是高压板,应该先把背光整亮了看看有没有画面,驱动板很少坏的。

网友:
同意楼上的,先修高压部分,测下线圈什么的

网友:
改高压板。  把原来给灯管供电的线路断掉。用根线   分别接到电容的正负极上。在接一根信号  就OK了

网友:
我接了,我接了通用高压板了,不行呀。这显示器修的很多,强烈请求高手解答下 ,这款显示器电源板如何维修?

网友:
照LZ所说的来看,应该是高压版的问题,这种机型板子可以改,就是不好装。改板找出13.8V,地和ENA(ON/OFF)三个线就可以。优派VE1920也是这个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