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笔记本 不加点 可调稳压电源0.22就不上升了

楼主(2012-01-18):
戴尔笔记本 不加点 可调稳压电源0.22就不上升了    进水后被人加过电

网友:
查查看有没有短路 断线的地方 找下进水的地方查

网友:
要么有供电不起来,要么主板有短路

网友:
测试主板的各路供电电感对地阻止,应该能找得到。

然后在用烧板子法,找出故障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