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的容量为什麽变成零字节了

楼主(2012-01-18):
各位师付们。预祝新年好。有个硬盘问题想请教各位。我的迈拓40G硬盘,启动系统报找不到硬盘,进BIOS检测,可看到有MAXTOR.N40P,但我的硬盘不是这个型号,而且显示容量是零字节,无法格式化,用MHDD检测,也是没容量,控制板曾装到另个硬盘上OK,电机旋转正常,有磁头反复寻道的声音,最终停止寻道,不知是不是固件故障,还是其它园因。

网友:
固件出问题了

网友:
固件坏,已经认成工厂型号了,后面的模块没有加载。

网友:
同意2、3楼的,是固件坏了。

网友:
又学了一手

网友:
固件问题啊。用PC3000就可以解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