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661GX-M7无CPU供电

楼主(2012-01-18):
2块一样的661GX-M7主板都是无CPU供电,时钟和CPU座已排除,ISL6556BCB和6614换了几个了,还是无供电,这个故障肯定是这板的通病,请修过此故障的同行指点

网友(点评):
不要动不动就通病 没有U供电 你换一万个时钟也没有用啊?先有供电 才能有时钟的 去看MOS以及12V 以及PWM的VIC VID EN 再有INTEL的现有的是VTT FSB1.2v才有的U供电

网友:
换个IO试下喽

网友:
加焊北桥试一下,可能是北桥脱焊了。

网友:
不是北桥和I/O的问题,肯定是个小元件坏了

网友:
小元件坏的话那就有点难修了

网友:
测一下IC的工作条件

网友:
测下IC  重点找下开启 跑线吧

网友:
查 管理 芯片的 EN VID VCC

网友:
呵呵,我也遇到这种情况没有修复

网友:
无总线供电!

网友:
修到过两块这样的板,无CPU电压都是MF703 坏了,

网友:
哦~~703啊~~记下来了~~~学习一下~~

网友:
电源管理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