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主板不跑码

楼主(2012-01-18):
一台惠普v2000台式机的主板。开机不读cpu。测试各电压都正常,io换了。不行。是什么问题了。请各位高手指导下。谢谢先了

网友:
楼主是不是应该说详细点,你测下PG,时钟,复位是不是都有了再说,当然,供电都正常先

网友:
不走U,先测一下U的工作条件吧,看缺哪个再查哪个。

网友:
精英代工的吗?好多都不跑码

网友:
打一下帧信号,找个BIOSS 刷一下。

网友:
惠普不是都跑码的,试试刷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