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SONY-TZ33笔记本BIOS解密

楼主(2012-01-18):
如题:SONY-TZ33笔记本BIOS解密应该怎么解,去掉了BIOS电池还是无效,不知道密码是写在BIOS里的还是有密码芯片存储,知道的兄弟们回个话,谢谢啦。非常着急

网友:
SONY有一个专门破解BIOS密码的软件, 不用拆机。 你在论坛里下一个。100%可以解

网友:
嗯嗯、学习了、回头找找看这个软件也得把它下下来、以后会用的到、

网友A:
这款软件我找到了,可是对新机器无效啊,算出来的密码输入进去还是没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款软件我找到了,可是对新机器无效啊,算出来的密码输入进去还是没用的

没刷BIOS试一下?

网友:
直接刷bios吧,

网友:
以前遇到过一个,清灰结果出密码的,给索尼的400打电话,要一个码就在机器的后面有那个就可以解密了,,结果我的那个机器的码磨掉了,,悲剧啊,最后到售后话钱搞定的,,
如果你的机器后面的那个是骂没掉可以打索尼的400电话,就可以告诉你密码了,

网友:
还是华硕的好,密码表也到2010年年底的

网友:
找了一下我也没有,

网友:
回帖加人品值

网友:
刷BIOS无效,最后是更换了密码芯片解决的

网友:
恭喜。恭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