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HP 6535B 低温启动蓝屏一列

楼主(2012-01-18):
HP 6535B 最初故障用户忘记BIOS密码,无法装系统,滚动条后蓝屏,进系统后黑屏重启
维修过程,先把BIOS给刷了,低温启动的时候会蓝屏,温度升高以后进系统黑屏或者重启,怀疑北桥开焊,重植北桥能正常进系统看电影,上网正常
只是在低温下,开机滚动条以后会蓝屏,蓝屏跑代码分别是0000009C,0000000A,或者0000007E,找到蓝屏代码对照表,他们的含义人如下:

从代码上看不出具体问题,只能锁定在显卡,内存,硬盘上,首先换了内存和硬盘测试故障依旧,怀疑到显卡,手上正好有216-0674026的集成显卡北桥把原机216-0674022给换掉了,结果故障依旧,这下没头绪了,抱着侥幸的态度把南桥也给换掉了,可是故障仍然存在。
      这时候必须要慢慢来分析了,蓝屏出现的比较多的代码是0000009C,这个代码查阅资料后提示是由于读取内存时数据不正常导致,由于AMD的机器都是CPU直接来管理内存,在更换内存和打内存到CPU的阻值无果以后,重心放在了CPU上,用SP2004测试CPU显示CPU有错误,把CPU更换掉再次跑SP2004无果
     这个时候有个论坛上有个朋友提到CPU供电滤波不正常也可能导致
     拖出示波器,分别测试了L9与L10的第一脚

发现 L9的第一脚不是方波,而且波形有点乱,L10第一脚是完整的方波,波形正常。
看来L9是CPU的辅助供电,在 CPU没有全速工作时,L9的电压没有全开
个人思路,与L9相连的Q511和Q512内部不良,在温度较低时内阻较大,在滚动条处时CPU全速工作,L9输出的波形不稳定,导致CPU供电不足重启,而温度上升以后Q511和Q512内阻变小,这时可正常输出电压,CPU能正常工作,想到这里找来料板,把Q511和Q512 以及与L9相连的C93和C537都更换掉
再次低温启动测试,测试L9波形正常不在有杂波,机器也可以正常的进系统了

网友:
这个很给力!
楼主配件真多。。。羡慕。。
很给力 学习了

网友:
楼主真是太细心啦!佩服!欣赏!学习了!

网友:
看来L9是CPU的辅助供电,在 CPU没有全速工作时,L9的电压没有全开
个人思路,与L9相连的Q511和Q512内部不良,在温度较低时内阻较大,在滚动条处时CPU全速工作,L9输出的波形不稳定,导致CPU供电不足重启,而温度上升以后Q511和Q512内阻变小,这时可正常输出电压,CPU能正常工作,想到这里找来料板,把Q511和Q512 以及与L9相连的C93和C537都更换掉
仔细学习了楼主的维修过程,应是这两上电容轻微漏电造成的问题吧

网友:
嗯。LZ应该先换电容试试,确定到底是电容还是MOS管。

网友:
楼主发的帖子很多都看过 技术没得说 很多东西都是偷学你的 在此感谢下楼主

网友:
哈哈写出来都是方便日后自己看的 还是被你学到了

网友:
这样的问题也能修好,服

网友:
时间有点紧写的有点短,很多地方都没拍照写次写细一点

网友:
感谢楼主的分享...楼主能帮我个忙吗一机器,时开时不能开,开了装不了系统,换CPU能装系统但不时会死机,现在系统做好了,就是不定时会死机,CPU滤波换了还是不行,搞不定了,没有思路了.

网友:
测电感前级,应该是瞬间有没有杂波,才能判断是不是MOS官的问题。。。。如果不是瞬时性的,有可能是滤波电容不良。。。。

网友:
挺有心的
谢谢分享你的经验

网友:
这个经验不错。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啊

网友:
蓝屏故障是最难修的了,楼主的功夫实在是太深了。

网友:
楼主大能  看你的贴子很在思路呀  就是我没有示波器 呀  哎  在有楼主和很多大能们的料板从那弄到的 价格高不高呀

网友:
技术没得说 我很多东西都是偷学你的

网友:
你可以按我帖子上写的方法试试,先去动动手试试在来动嘴

网友:
哈哈,该换的都换完了。早就该试试,相当于nec电容的那种情况了。顶一个

网友:
遇到同样问题,已修复,谢谢!

网友:
AMD 的U坏的多 要是没有示波器这种故障只能看吧

网友:
蓝屏的机器真很难修 一般都是放弃直接换板子

网友:
后面比较清楚,没看懂前面怎么怀疑北桥开焊的。

网友:
有许多难题都是贵在坚持,贵在付出,付出耐心,付出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