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显卡怎么植啊

楼主(2012-01-18):
接华硕M2000的机器。花屏、满屏竖线。准备植显卡。看论坛说这个板子显卡过孔设计有缺陷。不知道是不是?植的时候要注意什么。但这个显卡上面有四个显存。咋植啊?去显卡的时候这四个显存会不会动?动了怎么办?有植过的給点建议。以前没有植过这样的显卡。请高手赐教。

网友(点评):
这个不用值,加焊就行了。

网友(点评):
IBM的T3X,T4X。。差不多就这个样子。。。几年前我经常干这种GPU

网友(点评):
这个显卡好像不太好做,最好换新的

网友:
这个显存有胶固定的,拆时小心一些,不会动到显存的,和普通显卡一样植

网友:
ATI 的老芯片最讨人厌了,很容易因为温度高而烤挂,芯片上的显存很容易爆锡~
我现在发现用很硬的胶固定BGA的,会很容易爆锡,像是Lenovo、IBM那种,
我刚搞 Lenovo Y530 才加焊一下,温度应该是刚好的,但就爆锡了。

网友:
这个显卡感觉很难搞,应该是底下温度高,上面温度低一点搞下来。

还好吧。上面低点,下面温度高点 T43的机器都是这样的,基本都可以搞定 我上面大概200°的样子

网友:
花屏重植没意思.

有铅的随便风枪吹就可以.

同意楼主: 3.0 反对楼主: 5.0

网友:
温度低一点

网友:
我觉得预热和升温的温度时间调长一点会好一些

网友:
第一次看到这样的芯片,背上背的显存,开眼了。

不是吧,看看你的级别都那么高了,没碰到IBMT4系列的么?

网友:
上面温度低一些 下部的温度要高一些

网友:
不要管  正常做就好了上面的显存不会动的

网友:
胆大心细,跟正常一样来就行了

网友:
ati7500   还有ati9000的显卡就是这样的

网友:
这种芯片在笔记本主板比较多见,拆过没植过。照楼上几位说的试试

网友:
这种显卡就是很难弄

网友:
这个有点太那个了吧。。。。

网友:
正常搞,没啥特殊的,就是温度掌握好了

网友:
190-200就可以,老板都是有铅的180多度都会化,看现象像是显存问题

网友:
先加焊下看下情况

网友:
用土炮加焊就行,做过几次,效果很好

网友:
先加焊,不行再重植。重植也不难的,跟普通一样,就是拿下来的时候别夹到显存夹别的地方。

网友:
别怕
和正常的显芯植一样,   只不过这种芯片生温要慢慢生,  生到195左右在停留8秒就可以了!

网友:
慢慢来就好了

网友:
上BGA做呀  取好的话就没事了  取下来植株

网友:
这显卡不用值了 加焊接行了

网友:
楼主搞好了说一下哈,让我们长长见识

网友:
先加焊,不行再植球

网友:
居然显卡不好植!
你应该把屏和屏线的排查了呀。接外显看看。  最后判断显卡故障

网友:
加焊一下看看白。上面温度尽量底点

网友:
显存在显卡上面,第一次看到。

网友:
ATI显卡,显存在上面叮着的,
先加焊一下

网友:
就拿风枪植就可以了

网友:
这种老显卡不需要植珠了,加焊一样很耐用

网友:
请问爆锡是什么意思呢?能解释一下好吗?谢谢!

网友(点评):
爆锡就是带黑胶的那种显卡加焊的时候锡珠会从下边冒出来

网友:
下面温度高点 上面低点就好了  我一般上面240下面 265

网友:
先加焊。不行再直球。跟7500一样的

网友:
注意问题不要过高 拆装时尽量不要碰到显存 没有想象中那么复杂

网友:
里面有黑胶 拆时小心!会搞坏板的!

网友:
保修一个月,估计一个月反一次,就过保了

网友:
搞过,不行的只能换...

网友:
下部溫度高點!! 上部用有鉛的曲線

网友:
加焊就好了,重植多麻烦啊

网友:
正常搞,上风口伸高一点就OK了。

网友:
这种不是太难植

网友:
最好,把现存用黄胶带当一下

网友:
取下来植珠呗,没事的。

网友:
这个问题还是真难。希望各位大师赶快决绝了,小弟下次碰到这种问题,我就能得心应手了。谢谢

网友:
植株不难 和别的芯片没什么区别   只是竖条好多都是显存引起的   重做显存就有些困难了   这芯片不贵

网友:
有烤箱的最好烤拷在做BGA 不然显存很容易爆浆的···

网友:
今天修一东芝M30,显卡就是这样的,5200,也是十字架的,有铅,做了四次才搞定

网友:
直接风吹,,干BGA一定伤害到显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