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A8E无VSUS_ON

楼主(2012-01-18):
如题,没有+3vsus,和+5vsus,经查EC IT8511的供电时钟复位均正常,但是没有VSUS_ON高电平,向大家求助。有的资料说EC要与bios经行AD转换才行,不知道怎么才能知道是否已经进行AD转换,是否需要bios哪些条件满足,bios的供电是正常,向大家求助,希望大家赐教

网友:
基本情况是要换85111

网友:
原来是换新的EC时虚焊,加焊解决,现在问题是高压条的ON/OFF信号没有高电平,经查LCD_BACKEN_NV是低电平,不知道这个信号产生的条件是什么,这个要为高电平才行,向大家求助

网友:
那现在屏暗吗   从屏上飞个信号3.3v

网友:
没3M5M?

网友:
现在是暗屏,LCD_BACKEN_NV,LCD_BACKEN_GM为低电平,这两个信号分别来自独立显卡和北桥
请教一下,这个高压条开启信号只能从屏上费信号,不能直接从主板上飞线吗,我刚刚从主板上的+3V处飞线, 高压条都烧了,是不是主板上的+3v电流太大呀?

网友:
请教一下,这两个信号有没有什么开启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