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小问题

楼主(2012-01-18):
1台((HP))V2000的机器,插电流表0.002A带间歇式红灯闪,有时候还能跳到0.2A。明显是机器有短路现象
我估计可能是CPU供电芯片坏,
拆机换之,无果     想到插机是0.002A,测公共电路,发现电源口进来的第1个coms管有输入,有激活电压。(型号4914.我用4800代)换之。。。插电,,,电流一下到4A 。。。
我在换掉的COMS管输出级。加5V。  摸到CPU   coms管下面1个贴面电容微热。换之。问题解决  用时用时20分钟

网友:
厉害,厉害,居然给你摸出电容坏!

网友:
额,这个coms管是啥管,孤陋寡闻了

网友:
最好把电源管理芯片和上下管都换掉,要么肯定还会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