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过来

楼主(2012-01-18):
今天一客户送机器来,说是正用着突然黑屏了。经检查显示器没有问题,主机能点亮。但是就是进不去系统,无蓝屏。怀疑病毒原因,重启系统,准备进pe,可以启动,但是进不去PE界面。再怀疑硬盘故障,拿掉放在其他机器上十分正常。内存,电源早已更换正常的测试,一样的表现就是:可以启动但,就是进不了系统桌面。安装版的系统也没有反应,求解

网友(点评):
从简单的入手最小系统法测试逐一排除

网友:
进到什么部分啊   桥的可能型性是有的

网友:
电容有木有鼓包?

网友:
PE在硬盘还是光驱或U盘上?启动PE时硬盘有没有拔掉数据线或电源线?

单独找个PE从U盘启动看一下,拔掉其它所有光驱和硬盘。注意老版本的PE有时候对新硬件的支持不完善也会产生类似现象。

网友:
安全模式能进吗?

网友:
以上一并回答。pe桌面,windows桌面都不可以进,用安装版安装扫瞄完硬件直接黑屏;用GHOST版安装,可以分区,也可以GHOST安装程序,但是重启后就是安装不下去(注:硬盘没有坏,我拿到其他机器上试过了,非常正常)。无论用U盘还是光驱都一个效果,注,我都是系统最小化安装的,基本可以排除干扰兼容问题。另外,电源与内存都试过了,正常。可以确定机器是主板引起的,但是具体到哪一块,我搞不准,请高人指点。郁闷中

网友:
这个要看你是什么主板。要是是GB的南桥的话 桥坏的几率比较大

网友:
换个主板试试,确定主板问题

网友:
楼主新手吧,发帖要素都没有,主板型号,蓝屏代码,是否有独显,你啥都没说不好判断

先从 内存入手,PE是加载到内存中的系统,都进不去,先查内存,有独显的话也一并替代

网友:
我弄过  一个主板,。。。。有可能是北桥问题。。。。

网友:
  一般都是老机子进PE不行  如果是老机子 就直接换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