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60不开机,4次共16声报警

楼主(2012-01-18):
各位师傅,我是新手,请大家多多帮助,顺祝各位新年快乐!
我自用的IBM T60笔记本有待机电流(0.02A),开机屏不亮,指示灯会亮,电流到0.8A,风扇转大概10秒后停止后喇叭发出“滴 滴 滴 滴”4声报警,共4次16声,此时电流一直维持在0.8A。长按键盘开关机键几秒后电流回到待机状态,风扇运转的中途(此时还没报警)长按键盘也可以使机器停止。检查了内存槽和内存,故障依旧,请问大家是什么问题,谢谢!!

网友:
内存有波没,查下北桥工作条件

网友A:
这是安全芯片报警!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安全芯片报警!

要换安全芯片吗?或者如何检查确定是否安全芯片的问题呢,谢谢!

网友:
没遇到过这问题啊,期待楼主的好消息,

网友:
这是显卡检不过。不过这种显存在上面的不好做。

网友:
以前是修家电的,这是第一次修笔记本主板,对工作原理不清楚,无法分析无法下手,只能简单的测各主要电压是否正常。
有说安全芯片的问题,有说南北桥的问题,还有说显卡和内存的问题,我都被搞晕了,请有经验的朋友指点迷津,不胜感激。

网友:
一般IBM机器显卡报错 一长两短  当然也有没有报错的 建议楼主用热风枪吹下显卡 不要超过5秒钟 吹完上电点下 看亮不亮 电流是否有变化

网友:
有待机电流的话,可能是主板芯片问题咯!不大好弄。

网友:
现查出U5的-PLTRST是3V,按道理这个应该是低电平有效吧?

网友:
安全芯片检不过,建议刷一个不要安全校验的bios

网友:
你找个BIOS刷下

网友:
我是业余维修,自己用的本,开不了机,所以刷BIOS得拆下来用编程器才行,没这个条件,呵呵。
另外这台机是不小心进了水导致的,按道理应该不会是安全芯片的问题吧?

网友:
显卡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直接杀显卡

网友:
杀显卡还不具备条件,没热风枪和配件,春节期间没时间搞了,现计划淘宝买块主板,也就200多元,两块板对比测试,总能找到问题吧?
目的在于兴趣和爱好,呵呵,别莫名其妙。

网友:
把内存拆了听下声音。安全芯片坏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如果只谈经验的话,换显卡吧 注意下 这个显卡 M5和M6的不通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