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开机总是检测硬盘

楼主(2012-01-18):
台式电脑开机总是检测不到硬盘,提示DISK BOOT FAILURE,然后按CTRL+ALT+DELETE重启就能发现硬盘正常启动。然后我做了以下几个动作:
1,更换了三根数据线,情况一样
2,更换主板上的接口,情况一样,
3,更换两块硬盘,情况一样。
4,更换电源,情况一样。
5,说明一下,硬盘以前一直在另一台电脑上用,从没有出现这种情况,
6,更换的电源一直用来给客户调试电脑,确定是好的。
请问:以你们的经验,这可能是什么问题?难道是主板?

post_deleted

网友(点评):
一般是主板的南桥有问题

网友:
这种现像我也试~~~~是主板的问题~~

网友:
主板BIOS的硬盘设置问题,入BIOS改一下就行

网友:
看下跳线 有错没有

网友:
可能南桥有问题。

网友:
换个主板就知道了

网友:
主板 南桥 检测看看

网友:
这种情况代换完了当然只能是主板了

网友:
可能是BIOS问题哟,主板问题

网友:
桥必须坏..

网友:
你看看硬盘跳线|!我以前有过这个问题!

网友:
先排除BIOS,刷BIOS试试,在排除主板。

网友:
这应该是主板BIOS设置问题,进BIOS改一下OK

网友:
BIOS设置下

网友:
是刷BIOS吗?我刷过了,不行呀,还是你是别的意思?有图吗?

网友:
效率太低了.

网友:
修改主板BIOS的启动顺序设置

网友:
为什么不换个桥呢?

网友:
谢谢各位,确是主板问题,谢谢了。

网友:
硬碟反應時間太慢
需要進入BIOS調整

网友(2012-06-16):
碰到时相同情况,换个BIOS版本解决

网友:
1:硬盘跳线。
2:两个硬盘不能有两个分区表, 试下进入PE把一个硬盘format,并作为逻辑分区使用。
3:用一根硬盘线(如是IDE)分别作主从盘设定。
4:不知道。
同意楼主:
5.0
风间尘
同意楼主:

网友:
把硬盘格式化就好了

网友:
把硬盘换掉 试一下啊

网友:
这个主板可以换掉了

网友:
是不是IDE盘,有的主板硬盘接在IDE线缆上什么位置都能启动,有的主板硬盘如接在从盘的位置上就会出现你描述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