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白菜白光--AT969A改用T12-K头

楼主(2012-01-18):
对于936,相信多数人都比较郁闷。我手上的AT969A说是使用的不锈钢发热芯,回温迅速。但是使用起来感觉与普通936也没太大的不同。
近日在逛淘宝时发现有人在卖白菜白光烙铁,声称七秒化锡!即是开机到烙铁头上的锡熔化只需要七秒。这么神奇??我的AT969要五六十秒.......
忍不住在淘宝上买了一支T12-K,国产,15元。二手头就算了吧,比这还要贵。上图。

工作台比较凌乱,不和谐的地方各位自动忽略了吧。
AT969的发热芯只有两根线,这T12也是两根线,有戏。可这手柄的问题就真的伤透了脑筋了。最后决定用手上现有的907手柄,即是普通936的手柄来搞一搞,原装的969手柄先留着,要是失败了也不至于损失武器。
第一步,扩孔。

使用6.5麻花钻搞的。后来稍有些小了,又用锉刀修了修。
拿来一山寨ATX电源,用其超薄的外壳做了一套夹子,目的是夹住T12并固定在上面这个小孔里。

花了不少时间哪。以下是效果:

用圆珠笔的笔杆子做了个插座。

终于完工了。

安装烙铁头时只需要把烙铁头插进去,用原来的螺母锁紧即可。

可以很方便的更换烙铁头!
完成图:

比原配的969手柄要短一些。实际手感更好。

AT969A

接线:

最后调整一下CAL电位器,即温度较准,完工。
上张新制作手柄与原969手柄的对比图。

手上没什么仪器可以测量化锡的时间,肉眼观察从开机到焊嘴上的锡熔化仅需10~12秒。室内温度12度,焊台温度设定是350度。巨爽!比起原来的五六十秒,不可同日而语。
AT969A据说是24V,60W。T12是24V供电,70W。感觉有点小马拉大车,不过实际使用起来烙铁并不是连续不断的加热,加上内部是变压器,过载性能良好。我的白菜白光烙铁就此完工。

最新测试结果:
我手上有一台AT969A,一台AT969D,发热芯都是两线的不锈钢发热芯。不同的是,AT969A是模拟电路,电位器调温;AT969D是单片机数控。这个T12能在AT969A上正常工作,但在AT969D上却会出现失控的现象,估计是软件算法不适合T12的特性所致。具体表现为:当焊台设置为最低150度且不作业时,能保持温度恒定在150度,一旦进行焊接作业又或者温度设置得稍高些,温度会不断上升直至数显显示为----,即是温度已经超过最大显示值。这个有点可惜啊。看样子需要修改软件的算法,不是我能做到的事情了。

网友:
用白菜白光,让日本人都吃西北风吧

网友:
楼主的AT969发热芯是两线的?

网友(点评):
没错,AT969用的不锈钢发热芯是两线的。所以焊笔插头只有三个孔。

网友:
听说过白菜白光,没用过,听说很爽,有机会一定试试。

网友:
这个比白菜白光高级多了,首先ESD就是白菜白光不能比的,AT936B改了N久的飘过!

网友:
自己做的噢。太猛了。

网友:
不错 很好用吧

网友:
没见过AT936B,AT936b倒是帮人买过两台。AT936b的发热芯是四线的,与普通936的发热芯一样。我手上有一台AT969A,一台AT969D,发热芯都是两线的不锈钢发热芯。不同的是,AT969A是模拟电路,电位器调温;AT969D是单片机数控。这个T12能在AT969A上正常工作,但在AT969D上却会出现失控的现象,估计是软件算法不适合T12的特性所致。

网友A:
我的白菜白光是t1的二手货, 直接用atx电源12v供电, 淘宝买的温控器, 化锡也很快,只是尖头的不如k头好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的白菜白光是t1的二手货 直接用atx电源12v供电 淘宝买的温控器 化锡也很快 只是尖头的不如k头好用

12V会不会低了些?感觉火力会不足。

网友:
引用 网友B:
12V会不会低了些?感觉火力会不足。

t1烙铁头额定电压12v, 您用的t12和t2烙铁头最高电压24v, 不一样的.

网友(点评):
原来如此。

网友:
楼主的钣金手工不错,自己做夹子。

网友(点评):
花了大量的时间来做的。

网友:
我的白菜白光刚完工,控制板也是自己用洞洞板做的,有空上个图给大家看看

网友C:
楼主是怎么调CAL电位器 ?这么快的时间值得一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楼主是怎么调CAL电位器 ?这么快的时间值得一换

我那个AT969A在面板那,电位器下面标有CAL的地方有一个小胶塞,拔出来用一字小起子即能调整。其他焊台没有机会拆解,阁下若想了解要如何调整,相信稍加研究就知道了。
测量烙铁头的温度用的是数字表的测温功能。误差有点大,烙铁头与热电耦的热传递有点问题,不过调到近似状态就行了,毕竟多数人使用烙铁都不会追求精准的温度值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那个AT969A在面板那,电位器下面标有CAL的地方有一个小胶塞,拔出来用一字小起子即能调整。其他焊台没有 ...

您真是太客气了,不仅是手工好,看着你这个白光头这么快化锡,心动动的,也许某一天我也会学学你把我的安泰信936B改改白光头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您真是太客气了,不仅是手工好,看着你这个白光头这么快化锡,心动动的,也许某一天我也会学学你把我的安 ...

建议你先了解一下焊台的电路与发热芯的类型。AT936B与AT936b是不同的, 我只拆过AT936b,发热芯是四线的,如果不更换控温板的话,我还没找到改用T12的方法。可能需要自己制作一块控温板,又或者淘宝上买一块现成的。多数在十块钱以内。不过这个控温板是直流供电的,可能需要把变压器输出的交流电给整流滤波一下。或许AT969B用的是两线的发热芯,那修改起来应该很容易。而且AT936B看上去不是单片机数控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建议你先了解一下焊台的电路与发热芯的类型。AT936B与AT936b是不同的, 我只拆过AT936b,发热芯是四线的, ...

你这么一说我想起来,我的是936b,插头是6芯的,在电子市场见过一种安泰信936,插头是4芯的,比我这个粗一点,价格也要贵一点。现在想起来那个4芯的可能是936B?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么一说我想起来,我的是936b,插头是6芯的,在电子市场见过一种安泰信936,插头是4芯的,比我这个粗一 ...

我也不是很清楚AT936B,AT936b的插头是五孔的。对应的发热芯是四条线,加一条接地线。
有些焊台也不能看插头来判断发热芯的类型,例如我手上的AT969A与AT969D,同样使用两线的发热芯,但是969A插头是三孔,969D却是五孔,因为在969D的手柄里有一个水银开关,用以实现自动关机功能的。还是拆开手柄来看一下比较稳妥。

网友:
有点难度啊,只能羡慕了

网友:
改得不出啊

网友D:
    我买的T12-K 头无法直接在2线的936B上直接使用,表现为灯不停闪 ,就是不发热,   后来用可调电源12V ,电流1.89,  CPU旁边的无铅电容再也不用连焊接带撬了,      936B用的是交流30V的电压, T12-K
需要直流电压才行,  所以936B--无法改---的 -,   倒是听楼主说在变压器输出端加电容滤波变成直流不知道是否真的可行哦 。。

网友:
接错线了吧兄弟。
T12-K里面只是普通的发热丝,说穿了就是一段电阻率高点的导线。
之所以图上标有正负之分,那是因为里面还串联了一个热电耦,如果正负接反,则会导致温度失控。
阁下遇到的情况,我猜肯定是接错线了。969A手柄接头只有三个孔,分别是交流电输出和地。其中交流电两条线中,还兼顾了热电耦的正负极之分。
至于936B,我手上没有这个焊台,不清楚接头的具体情况。兄弟自己研究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我买的T12-K 头无法直接在2线的936B上直接使用,表现为灯不停闪 ,就是不发热,   后来用可调电源12V , ...

哦,忘了说明了,我之前提到过将焊台变压器的交流电整流成直流电的说法,那是在更换淘宝上买的或是自己DIY的白菜白光温控器的前提下。这种温控器输入必须是直流电。如果兄弟的936B原装发热芯是二线的,应该不需要更换温控板吧。
T12-K用交流供电是可以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哦,忘了说明了,我之前提到过将焊台变压器的交流电整流成直流电的说法,那是在更换淘宝上买的或是自己DI ...

     就两根线而已, 对掉一次总有一次是对的, 但的确无法加热, 问商家说只能使用在951上面,    我记得951上面是24V 直流,      要不帮忙量下你的交流电是多少, 看是不是电压过高导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就两根线而已, 对掉一次总有一次是对的, 但的确无法加热, 问商家说只能使用在951上面,    我记得 ...

T12里面就一个热耦串联一段电阻丝。单就加热来说不分直流交流。有区别的只是控温电路部份。要么就是你那T12与我买到的不同。
5楼兄弟也说用936B改了N久了,你可以向他请教一下。我手里没这个焊台。

网友:
   偷偷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安泰信936b接上T12 K头可以直接使用, 以前用的其他品牌的936B

你也可以买个907改装好的手柄,可以直接插上T12芯使用,多方便,用过你就知道太好用了 。

网友(2012-03-04):
真可惜,我用969D,改不了。

网友:
最让我佩服的是楼主自己做的钣金夹子啊!!!与模具冲出的有一比!!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