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PP29L 装系统难题,求解答。

楼主(2012-01-18):
  今天下午送来的戴尔,要装系统,
换了3个版本都是到注册组件那停止不动了  按F8直接跳过重启  然后报错系统没有安装好,排除版本问题。
CPU那有一个超强风扇在吹,排除散热问题。
第二次装的时候扫硬盘了,前30个G没问题。排除硬件坏道。
第三次的时候分区了,排除分区表故障。
现在还是卡在那个安装组件那,就是不动,硬盘灯也不闪。难道是主板上的问题?
跪求大神解决。
最后恭祝大家新年快乐。

网友(2013-04-12):
请问楼主 弄好了吗   我也遇到一个这样的问题   也是安装不上系统 到检车硬件 就卡住了 重启还能继续安装  装完后老卡了

网友(2012-02-12):
还是用安装盘安装,别用ghost盘了,反正我给别人装系统都用安装盘的

网友:
品牌机都有隐藏分区的,系统坏了,用系统恢复光盘才能搞定。

网友:
用安装版的系统试。

网友:
楼主啊,正常的,多等一会,等他半个小时会过去的。

网友:
把硬盘卸下装在一台好的笔记本上,用GHOST安装系统,当镜像拷贝完要重启时快速关机,然后取下硬盘在安装到这台坏的DELL机器上,开机,等待系统安装完毕。如果真的是硬件坏的话那就不行了。

网友:
硬件问题.跟系统无关.装系统是浪费时间

网友:
碰到过  是主板问题   主板芯片 问题  具体的我也不清楚了

网友:
先刷一下BIOS试试,不行就换块主板,估计是主板不好了

网友:
你用什么扫的???HD??这个快扫不灵的,建议再生一下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
解压驱动的时候,把那窗口关掉,不要安装驱动。
进入系统后去驱动精灵更新驱动。这个你试试

网友:
在BIOS里把可以关掉的东东全关了再试

网友:
用安装版试一下,可能GHO不兼容

网友:
可以试试完全安装

网友:
跪求也没用啊,先把外设拆了试试。
如:光驱。无线网卡之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