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52开机logo就断电

楼主(2012-01-18):
IBM R52笔记本按开机,出现LOGO画面后就断电,再按开机,无法开,只能断开电源后,再接上才能开机。拆机,发现把显示屏的接线拔了,就不断电,外接显示正常。估计是屏供电电路的问题。我是新手,不知从何查起,请有修过的朋友,讲一下。

网友(点评):
有短路的地方吧.

网友:
你先换跟线试下呢

网友:
不接键盘试试看看,是不是键盘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