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F260 BGA机上温控表的Auto/Hand键怎么用?

楼主(2012-01-18):
其它所有的按键,  包括Disp Sele(显示选择),Set Prog(编程),Run Prog(运行),PTN(曲线选择),Par Set(部分设定),都弄明白了,只有这个Auto Hand键,字面就是手动自动的意思,但试了很多次按这个键没反应。

虽然没这个键机器完全可正常使用,只是想多了解些。

还有,那些指示灯都指示啥啊,还没弄懂的有PRO字母上面的三个弧形排列的,右边的COM,OUT1,OUT2,AL1

你到亚特克网站去看一下吧,我倒是有两本说明书,不过,用不到的也没记得这么多了。
恭喜你 买大炮了

网友:
AUTO/HAND,我理解是自动/手动转换。我想你最好不要把白底上的字和绿底上的字混到一起看,会看错意思的。

网友A:
张老,就是这个意思,我也知道,可按了没反应。

网友(点评):
我的意思是说,你上面说已经明白了的几个也不一定对的。实际上都是两种功能的转换。我没有这个仪表也没有这个机器,不好给你做进一步的解释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张老,就是这个意思,我也知道,可按了没反应。

你可以在本论坛下载个PC410的说明详细阅读一下,所有的东西都可以明白。可以到下面的帖子下载。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71605-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在本论坛下载个PC410的说明详细阅读一下,所有的东西都可以明白。可以到下面的帖子下载。
http:// ...

  多谢张老!

网友C:
这机器都是买咱中国人搞维修的用。干嘛搞几个英文在上面。真是让人难以理解。。。。。

说明书不知是不是英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机器都是买咱中国人搞维修的用。干嘛搞几个英文在上面。真是让人难以理解。。。。。

说明书不知是不是 ...

呵呵,这个温控表不是迅维做的,是深圳亚特克生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机器都是买咱中国人搞维修的用。干嘛搞几个英文在上面。真是让人难以理解。。。。。

说明书不知是不是 ...

不能这样说,入乡随俗,干电子这行就不能对英文字母反感,必须要适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