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一个怪现象

楼主(2012-01-18):
      一位客户带电脑前来维修,他买时就是一台二手电脑,后来到我们店换了一块显卡,结果呢电脑老死机,他怀疑是显卡的问题,
就带过来了.我们共有三个店面,显卡是在一楼买的,维修先到了三楼,三楼给换了同型号显卡一块,到四楼给他测试一下.
     Cpu 是AMD的4200+,主板是520.询问具体情况后,怀疑是CPU温度过高,开机进Bios,Cpu 温度56到59波动,进系统后发现安装了QQ管家,开启温度监控,63度,换硅脂,风扇后温度还是差不多,没效果.
    找了一块5000+的U上到客户主板上,进系统温度为35度正常,有找一块520主板,把客户的U上到板上,进系统,36度左右.
    把客户的U换回,结果还是60多度.

网友:
怪事年年有。今年特别多

网友:
正常了。。二手的本子多有修过的。。。仔细查吧。。

网友(点评):
你见过用4200+或5000+CPU的本?

网友:
AMD的U的话有一部分的主板对某些型号的CPU温度检测虚高的,比如我现在用的一开机就显示79度。
可以尝试刷新下BIOS,经验之谈

网友:
CPU针脚 和座子 接触不好

网友:
我的4200+,开机显示温度较高,重启一次温度就正常显示。主板刷了多个版本的bios,故障依旧。好在cpu风扇不太热,应该是主板检测温度有问题。

网友:
amd的you 容易坏

网友:
哪个U是不是被处理过的?怎么这么高的温度

网友:
amd的良品u是低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