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恶的七喜显示器

楼主(2012-01-18):
今天下午又接了一台七喜显示器,故障又是指示灯亮,屏无显示。看到就怕了,拆机一看,哎呀,又是双灯管的。怎么和之前那台差不多的呢,难道七喜的机子都是双灯管的? 看到就头痛。 幸好今天发双灯的高压回来了,外接高压条,屏幕终于显示正常了,不容易啊,七喜哥你终于明白我的苦心了。

网友:
生意不错  我修过好多台七喜 看见就喜  都是电容鼓包。

网友:
七喜电脑,垃圾电脑。显示器也垃圾。

网友:
七喜做的大水牛电源 品质还算不错

网友A:
暂时没有 修到过         还是喜欢明基的

Yy.
我喜欢修清华紫光的,呵呵。一般都是花屏,擦下屏线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暂时没有 修到过         还是喜欢明基的

呵呵  我见到得清华紫光都是假的   真的太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额,你运气好啊。

我第1次修显示器就是这个问题,

网友:
容易修吧!

网友:
修过几次HAIER的,都是屏线插插就好了。

网友:
七喜牌子不行,以后不买了

网友: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做维修慢慢来!你这意思是换了个高压板就好了对吗?换了个双灯的高压板!你为什么不修原来的呢?

网友:
维修电路板可以降低成本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