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V3000进系统蓝屏 做系统进PE也一样 求解!!!

楼主(2012-01-18):
惠普V3000进系统蓝屏 做系统进PE也一样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出处: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87857-1-1.html

网友(点评):
改下硬盘模式 进PE都不行,重点检查硬盘

网友:
蓝屏代码是多少??应该是BIOS的事。。。。

网友:
前段时间碰到款DV2700原装是vista系统,该装XP蓝屏,后来刷把bios版本降低了修好的。。

网友:
以前碰到个V3000的花屏,换了内存条好了,没准你换下试试

网友:
会不会是硬盘模式呢

网友:
改下硬盘接口试下

网友:
可以改下硬盘接口得!!!!!

网友:
拿下来  装WIN7。

网友:
刷一下bios,我碰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