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软验证后 机器出现怪故障 实属罕见!~

楼主(2012-01-18):
故障现象: 同事今天把他系统右下角那个五角星 (微软验证)那个东东点了开 进入官方网站自动验证 随后重启后 打开IE 和PPS 以及其他程序 均出现下图这个窗口

                                                               C++什么错误 看不懂
故障维修:看到这种效果 只能很无奈的做系统啦~ 随后搞了个系统!故障依旧
                 随后又很无奈的全盘低格erast 重新分区并更换系统版本 !故障依旧
                 这下傻眼了 全盘格式化都没有用~糟糕了~~难倒这微软验证绑定了机器上的某个东东!
                 起初以为是绑定了网卡 更换网卡后 无果
                 后又更换内存 等等 办法      无果
                 这下晕了。这么多办法都试过了 系统也换了这么多,后来想到是不是XP不能用了 改WEN7呢!?
                抱着侥幸心理安装了下WEN7 安装后 IE 倒是不太框了 可是PPS 和驱动精灵 还是弹框框!郁闷!
故障解决:实在没有办法了 更换了硬盘 安装系统后 故障解决 称不上解决 因为这个被微软验证了的硬盘怎么办啊???
               待求高人指点吧!

网友:
微软验证硬盘。。。真搞笑,还有这样的事,不可能吧

网友:
恩,感觉不可思议,

网友A:
我怀疑你那块硬盘上有还原软件,被微软验证硬盘的这个名词我还第一次听说。

网友(点评):
LZ说过:全盘低格重新分区过

网友:
请楼主安装这些软件,一定可以了

网友:
C++软件报错而已,还搞那么夸张

网友(点评):
什么情况

网友:
是C++缺少某个组件啊。

网友:
用微软原版系统。不要用GHO~!

补充内容 (2012-1-21 17:07):
现在有几个GHO系统是真的????

现在GHOST系统已经比较成熟了(粗滥藏毒的除外)。

网友:
微软杀鸡儆猴啦!

网友:
我没碰到过这样的问题,不过感觉也不可能吧,没用安装版的看看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怀疑你那块硬盘上有还原软件,被微软验证硬盘的这个名词我还第一次听说。

还原精灵什么的如果处于还原状态低格是没用的,有时候低格也不是万能的。

网友:
这个确实没遇到过,我想是不是你那个系统本身就有问题,或者是N年前的东东,换一张新系统盘试试。

网友:
硬盘有问题了就换,何必为难操作系统

网友:
  我重装下 就OK  就没有再出现过了  估计你那系统版本有问题

网友:
用原版安装版系统,这个是C++编程报错

网友:
应该不是系统问题,可能是你巧遇硬盘此时正好出现坏道。也有可能是硬盘缓存出现问题。

网友:
晕死我了,M VC++报错了而已,RUNTIME ERR,运行时间错误。
装完系统后对准时间,然后升级vc++

网友:
没有碰到过类似的问题,长长见识了

网友:
长见识,楼上好几种方法你也试试 ,看看能不能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