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203开机屏幕发红

楼主(2012-01-18):
进桌面颜色还算正常,打开图片颜色又不正常了
打开窗口颜色发蓝。
请问是屏幕问题还是排线问题

网友(点评):
90%是屏线断了

网友(点评):
打一下屏线接口到显卡的阻值,看看数据线有没有阻值不正常的

网友:
外接显示器是正常的

网友(点评):
应该先换屏试一下

网友:
不好说,最好是把屏拆下来点下。

网友:
屏拆下来怎么点,能说详细点吗

网友:
要是有个屏能互换一下就好了,判断一下是屏还是显卡的故障。

网友:
感觉屏不好的面大一些。期待结果。

网友:
屏幕的可能大些,换下看看,

网友:
大家都说屏的可能大,改天换下试试

网友(点评):
还要改天啊

网友:
灯管啊。灯管

灯管有问题 一般是亮度方面的 还会引起偏色吗

网友:
用屏试一下,或者拆出来重新插一下,或者用通用驱动板点一下屏就知道了

网友:
屏线重插一下应该就好了,如果还不行,就是屏的问题了

应该是排线问题可能性大

网友:
量屏接口那一排点的管压降   都是一样的值说明屏是好的    工厂里都是这样的  我以前做这个的

网友:
屏线、屏都还有可能,我个人遇到的大都是屏故障。

网友:
不一定是屏的问题,有可能是显卡或屏线

网友:
不一定是屏的问题,有可能是显卡或屏线的问题

网友:
有的象是屏线的问题,有可能是屏的问题,换换试试。

网友:
灯管老化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用酒精擦下排线看下

网友:
屏的可能性大一些

网友:
再补充一下,今天拆开开了,cpu超级电容换过,现在是6颗小电容,北桥有动过的痕迹,据说是开始花屏,断电,换了电容和北桥后就成现在这个样子了

网友:
这个首先还是全好屏点一下,这个问题屏线 显卡 屏都有可能

网友:
是不是灯管的事

网友:
首先怀疑屏线。

网友:
现在把维修情况报告一下,把这台屏幕接到hp的机器上,一切正常,说明屏幕是好的,排线我都对应量过,没有发现断线情况,手头没有这样的排线。现在问题基本集中在显卡上了,因为之前北桥动过,可能是北桥不良,但为什么外接显示器是正常的呢,是不是北桥输出是2路吗

网友:
来自: 山东
换个屏试一下,屏幕偏色的话,我见到过,显卡几率大点,但是现在不敢排除是屏幕的事

网友:
灯管老化了

网友:
应该是屏线

网友:
屏幕已经试过了,接到惠普机器上很正常,剩下的就是屏线和显卡了,屏线用表量过,没有问题,可能就是北桥问题了,因为北桥动过的

网友:
先换屏试试

网友:
灯管吧 我感觉

网友:
应该是屏幕的问题啦重点看下灯管有没老化

网友:
可能是电容 和显卡的问题吧,多数是显卡

网友:
可能是灯管老化了

网友:
可能是屏线的问题。。

网友:
主要在看看屏线吧 看了你补了这么多 屏线要是换过了 还是这样 要是我就会去看看 供电 我是个新手不过也有一点点的思路 不一定行 希望能帮到你吧 去HP的时机上点的时候是用的那个机器的高压条呢

网友:
屏线松了吧 这型号我都碰见过3次了,都是屏线下面松

网友:
楼主作好了吗??等待中.

网友:
两个都试试吧

网友:
在hp机器上点的时候是用hp的高压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