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风枪拆焊GPU行吗?

楼主(2012-01-18):
  手上有片坏的不知名的ATI X550的显卡,想用热风枪拆下GPU重新植珠后焊回去,不知可行不可行?我自己用风枪拆下BGA封装的I/O,植珠后焊回去。也见过别人用风枪拆桥(NV的芯片组,单桥)都没问题。

网友:
8205可以,850温度要控制好

网友:
我拆过。但不知道芯片坏没坏

网友:
可以,注意温度要控制好。

网友:
这里也屏蔽词语了?

网友:
想说的话,一说就不让我说,难道要我一个一个的试验,那些话能说?比如风枪?冲动?BGA?

网友:
见过一些技术深的   发现工具其次 技术首位…………学习

网友:
用风枪拆肯定是可以的,只是温度一定要掌握好就是了。

网友:
加焊可以,拆下来重新上,有难度,我用的是基地的 852d

网友:
掌握好火候,否则容易好眼治瞎了

网友:
ati的用风枪不好拆,上部温度不要太高否则容易挂掉

网友:
楼主确定了是GPU虚焊了吗?GPU用手压着能不能正常?
加焊下显存、擦擦金手指、看看周边元件有没有掉,
再谨慎地加焊一下GPU吧,
冒然开拆了,显卡可能就废了

网友:
学习了,能说说温度控制的要点吗?

网友(2012-02-25):
拆能拆下来的 就是不知道是好的坏的

网友:
盡量還是上下都有加熱的會比較好!!
最怕是溫度不平均~導致一邊容易先塌陷失敗!!

网友:
我的是狮王LK850  现在只能看到里边很热,没有风,是不是气泵的问题,能修吗?还是直接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