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C.945PL怪问题

楼主(2012-01-18):
板子 供电 时钟  复位正常 但不跑码  刷BIOS  换IO 无果   特此把电源IC ISL 6312也换过了  还是不行 量过上下管的波形 也正常  特来求助  顺便求最好用的775假负载   买了三片  都什么玩意  大多数板子不能用  能用的时候也只是其中一个可以用   这质量忒差了

网友(点评):
PG?正常就看总线 BIOS你也刷了 网卡 外设 IO 桥

网友:
压下北桥试试

网友:
看看外设芯片短路没有?没有的话就是桥和座喽

网友A:
试过加焊cpu座吗 ?这样的板子cpu座是桥式的 也容易产生虚焊导致这样的问题出现

网友:
如果是BGA封装的座子,加加座子看

网友:
CPU到北桥的FSB ,南北桥相连的DMI总线,南桥到BIOS的LPC总线都要查

网友:
要是做过北桥,板子基本上就没什么用了,你这个板子北桥的机会小的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试过加焊cpu座吗 ?这样的板子cpu座是桥式的 也容易产生虚焊导致这样的问题出现

座子是插针的   不存在虚汗问题吧

网友:
775的座子虚汗的可能性很小!先扎下AD线吧!判断是否是桥的问题!

网友:
GB南桥很多坏的,换南桥

网友:
复位不跑马的是最难修的,总线,BIOS都要查一个遍,今天修一块盈通G31,通病是没有CPU供电,是RT8802的DVD脚电压低,修好了U的供电,一般也就好了,可今天这块,就是不跑,修到下班,也没找到故障点,

网友:
看看桥周围的小电感什么的 有些时候小问题 还是比较难解决的

网友:
楼主是高技术人才,新手不太好提意见,我个人觉得放手里冲冲洗洗就像刷鞋一样,有时候有意想不到的效果,有示波器修这板子应该不太难吧。LPC BIOS片选波形正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