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适配器坏了,现打算在ATX电源飞12V过去

楼主(2012-01-18):
电压应该够了,但是电流够吗?液晶需要12V电压 2.7A电流,我尝试过飞线,但是没点亮呢,正负线肯定没接反的,接反了就一定起烟了。大家能够回答一下这问题?ATX12V一般多少A?

网友:
电源标签上有标识,一般10A以上吧。

网友:
可能接反正负极了 ATX电源 足矣
我用ATX电源带的液晶 还带了4个监控头

网友:
如果你接的是黄色线的话,应该是够用的,但是你电脑也要用电,一起算算够不够,如果不够的话,你就最好买个电源适配器用。

网友:
肯定没有接好,是个ATX电源都在12A左右,带个液晶是没有问题,如果是负载不够就不是显示器不亮的问题了,你电脑也不显示了!但是你要注意一下你的电脑12V负载情况,如果接了多硬盘多光驱最好不要这样用,12V负载不够会引起电源3.3V 5V增高,烧主板就不合适了

网友:
完全可以的,联想品牌机就有这样使用的,

网友:
可以的,联想和神船为了省成本都这么做过

网友:
是可以的,我现在才知ATX12V 有10A电流

网友:
应该可以的呀

网友:
一个液晶也就不到40W,ATX电源带这个应该没有问题,除非你的电源功率小且电脑配置高。

好好看一下原来的适配器,输出电压是直流还是交流,哪个是正哪个是负,有没有其它的线。如果这些都搞定了还是点不亮,可能显示器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