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X61开机报一长三短,不亮机。

楼主(2012-01-18):
接机,客户说开机不亮报警,我接上电源,开机果然是报警,一长三短,首先怀疑内存有问题,正当我想反过机器拆内存时,听见机器滴 滴响了两声,这个声音很熟悉的,是Thinkpad 机器没装硬盘开机启动时的声音。可是屏还是没有亮,这时我接上外接显示器,发现显示正常,只是报一个错误,代码1830,看来是内存插错槽了吧。打开内存盖子,发现只有一条内存,而且没有插在贴有白色标签的那个槽上,把内存换过来,再开机,屏还是不亮,只是不再报警了,仔细看了一下屏,好像是有东西显示,只是没有背光,拆开屏,找了一根好的灯管测试,还是不亮,看来问题没有在灯管上,拿万用表测了一下,高压板上没有主供电,看来不是屏线问题,就是主板接口问题了,接着拆掉键盘,看了一下,也不知道那个是管主供电的,找了个PDF的图,查了一下,是F2给高压条供电,在屏接口处,找到F2测了一下,一头20V,另一头0V,打了一下后级也不短,看来就是它了,拆掉F2,在料板上找了一下差不多的,换上,我想这回可以了吧,在没有接屏时,开机测了一下,OK,没有问题,F2两头都是20V。接上屏,高压板,再开机,我去,不但没有亮,反而掉电了,我想刚才还试的没有掉电呢,怎么接上屏反而掉电了。不对,看来高压条也有问题,找了一个X6的高压条,装上,再次开机,OK,Thinkpad 的LOGO终于出现了,到此维修结束。

网友:
楼主很厉害啊,这么复杂的问题都被你修好了

网友:
那原来的高压条,为什么会引起掉电呢?研究没?

网友:
高压条也烧了呀,,

网友:
这个问题不难啊

网友:
不错,高手啊,,,学习了

网友:
你都拆屏了为什么不先量下高压条呢

网友:
白换了条灯管。

网友:
太复杂了,还是修好了不错,太厉害了

网友: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点评):
这水灌得 怎么没人啦管管 过年都会去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