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升级显卡之后进不了XP系统

楼主(2012-01-18):
ACER 5580     GF-GO7300-N-A3显卡,换11年升级版显卡后进XP卡死在滚动条那里。没看到BIOS有硬盘模式可选。装WIN7一切正常。之前也遇到过一台一样的问题,具体型号不记得了。那时也没在意。问:是不是GF-GO7300-N-A3升级显卡不支持XP系统?还是有别的什么原因。有谁遇到过?

网友:
又没有试过刷个BIOS试试看呢……

网友:
我感觉可以先试试进安全模式,如果可以进的话可能是你换的显卡有问题,不能加载驱动,以前我换改良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再换个显卡试试吧。

网友:
把光驱拿掉就行了

光驱拿掉是好,但解决的方法不是这样,楼主不厚道哦.

网友:
你说的太对啦 拿掉光驱一定OK 或者装好进安全模式 把IDE控制器卸载 重启自动识别一样的

网友:
进PE看看,能进的话装个XP不加显驱动

网友:
换11年升级版显卡后进XP卡死在滚动条那里

换显卡后原XP系统肯定是进不了的,装WIN7正常说明到显卡没问题了,再重装XP一下应该会OK。

网友:
光驱问题吧,应该是的

网友:
不知道楼主换完显卡,有没有重做XP呢,有的机器是要重做一下,要不就是你换的这颗显卡存在兼容性问题.

网友:
有的时候换显卡是要重装系统的 不然连安全模式都进不去 不属于有问题

网友:
应该系统坏了,这机很挑系统的,多换几个GHOST版本试试,实在不行安装版

网友:
win7在硬件的兼容方面比XP要好。

网友A:
光驱需要从新设置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光驱需要从新设置一下

光驱设置什么呢?
还没换过7200升级版显卡  没遇到过这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