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路图

楼主(2012-01-18):
图片是 电子节能灯 的电路图,请问电路图中  D5和C5有什么用?不甚感激!

网友:
类似于自举升压……我瞎猜的……

不是的,自举是在基极

网友:
续流的作用的

网友:
不是很明白,继续顶顶起。。。。希望大侠来指点下。

网友:
R6,C7,D9构成触发电路,D5的作用是在镇流器正常振荡时, 把C7上所充的电能通过D5,T2,R4泄放,令C7上的电压始终无法达到触发二极管D9的触发电压,避免触发电路对镇流器振荡产生影响。
C5的作用,看上去更像是尖锋吸收用的。
另,图上所标的高频变压器,其实是一个电流互感器。之所以这样说,这个电路是利用开关管的工作电流,通过绕组间的感应来为开关管提供正反馈电流的。与常见的高频变压器有区别,因为这里并不是起电压变换的作用。LA与LB或LC的匝数比符合以下的关系:LA/LB=I(LA)/I(LB)

网友:
午夜梦回 的见解独到,有说服力。听君一席话,胜读一年书啊。。。谢谢。

网友:
5楼的是正解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