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LED屏这样的问题可能是什么地方出问题

楼主(2012-01-19):
笔记本14的LED屏  来的时候是白屏  外接正常显示  由于没有屏换来试  给客户报价换屏  答应后没事做打开来自己研究研究
看到屏接口的几根数据线连接到了一个芯片   什么型号实在看不清    就把这个芯片4边加焊了下
就是现在这个样子了  会一直从上往下的跳动  无意中按到了下其中的一个模块  就停住  不闪动了  不过位置不对  还有影子

屏这样的问题有师兄可以修吗?

网友(点评):
信号不同步

网友(点评):
换屏后再判断吧,期待结果。我八成把握是屏出问题了,从来没见过花成这样的!

网友(点评):
点屏看看我觉得是显卡

网友:
实在看不懂你在讲啥啊,哥们

我也差不多

网友:
屏坏了,没得修了

网友:
显存的问题,你看看吧。

Pantera -5 你都瞎扯吧~~

网友:
想说啥呢 这意思

网友:
一开始不一定是屏坏,现在确定是屏问题。。。

网友:
现在货运都不能发货了,哥们你有屏吗,有就直接换了,屏不好修哦

网友:
可能是屏上TAB坏掉了...还可能是X1.....

网友:
期待高手解答,更期待楼主修好的结果。

网友:
点一下屏看看。

网友:
找个驱动板点下屏还是这样  就是屏的问题了  修屏吧  修屏很便宜的  几十块钱就搞定了

网友:
应该是屏坏了

网友:
屏坏了,外接屏看看

网友:
用放大镜看看,焊过后要把松香洗掉看看

网友:
是屏坏了吧,有时按下屏下面就能正常显示的

网友:
屏的事儿、   好好看看屏板、  怕麻烦不想修的话直接换屏

网友:
还别说 LED的真的是难修  给客户说好风险 修不好可能就不亮了  不然风险大的

网友:
楼主是用驱动板点的吗、

网友:
屏应该还是可以修的

网友A:
外送修屏?不是每个城市都有修屏的吧?

网友:
你的意思是说 加焊了芯片无效  建议先排除数据线的问题 如果数据线虚焊或断线 无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外送修屏?不是每个城市都有修屏的吧?

这个问题就不是很了解了

网友:
放弃吧  朋友  这个屏 没有 专业的 设备 你修不上的

网友:
能开机的机器风险都大 清灰最起码都收100 用显示器的通用套点一点是不是屏的问题

网友:
只能报废了,这样的故障基本没有的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