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ms2268笔记本电池充电问题 第一次遇到这么纠结的问题

楼主(2012-01-19):
单独用适配器能正常使用 插上电池就这样 还有个问题 宏基的笔记本电池是不是通用的? 我从别的机器上拆个电池放上来能用吗、怎么测电池是不是好的哪位大侠告诉下我 我给下载分

网友(点评):
只要能扣上就能用! 最好测试下,一般第一脚供电!

网友:
电池电量跟开路电压有一定的关系。
如量到3.6V的锂电开路电压
4.2-->100%
4.0-->67%
3.8-->33%

网友:
你把电池接上主板,打供电脚有木有电压,打数据脚有木有波型出来!

网友:
电池是不是搞错了?电池坏了

网友:
新电池吧、先放下电得     要不都是电池坏了

网友:
可能是电池坏的。。

网友:
我今天晚上试试

网友:
宏基笔记本的电池是不是通用的 我都能放的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