瀚视奇 JW199A 用1个多小时失真

楼主(2012-01-19):
20天前客户拿了台液晶过来,是瀚视奇 JW199A,说了1个多小时失真,客户走了之后拆开来看
没发现什么问题,一般来说都是屏线跟驱动板的事
以为是虚焊,随便加焊下之后,用了一下午没事,心想好了
还给客户
谁知道差不多用了20天之后又拿回来了,说还会
求助一下啊,是不是应该换屏线啊

网友:
最好能发张图片

网友:
建议换屏线啊,用久了就氧化了

网友:
不对了,昨晚开了一晚上,然后睡觉去,醒来发现不亮了,指示灯正常,但就是不亮

Yy.
会不会在待机啊?或者外接个高压看看

网友:
确定不是待机,今天试试了,放着不动,几个小时之后就黑了,亮不起来,换个显示器可以

网友:
我晕,故障挺多的,哈哈

网友:
是唤醒功能问题  换VGA 接口24C08芯片 用空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