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学修内存求助

楼主(2012-01-19):
是2跟正常使用的单面256  合并成双面512 改SPD后不启动用RST检测的   焊上颗粒没刷SPD的时候检测正常可使用   82865G主板 一插槽用了根单面256带的 双512  照得不是很清楚 不知道是哪里坏了 大概内容是
1-128      ————————————————— —————————————————
128-256  ————————————————— —————————————————
256-384  ————————————————— ————————0123456789ABCDEF
384-512  ————————————————— ————————0123456789ABCDEF
512-640  ————————————————— ————————0123456789ABCDEF
640-768  ————————————————— ————————0123456789ABCDEF

网友(点评):
背面俩颗粒有地方连锡了

网友:
我更不懂,如果是DDR2的内存用这个软件学可测吗,你用哪个

网友:
有颗颗粒没焊好

网友:
我也有一根,不过因为没刷程序的东西,现在还在等呢

网友:
第二面的没焊好,再加一下焊试试,在清理一下残渣

网友:
我以前也碰到过,没焊好,有的地方虚汗,重新加焊就好了

网友A:
如果不是没焊好,就是内存颗立坏

网友:
恩  谢谢 我再焊一下  第一面是原装的没有动 刷成单面SPD正常  只要反面颗粒 PCB板 没坏就好   工具用 的SPDTOOL可用改内存频率  品牌  DDR266 333 400都可以

网友:
最后一个颗粒有问题。

网友:
这软件看见很多高手都用,但不我不会,请问一下,这个软件能检测DDR2 和DDR3内存吗?

网友:
RST  介绍说可以检测DDR DDR2 DDR3   用U盘启动     功夫不负有心人 焊了反面4 8颗粒后检测全过  266的被我超到512 400了  我搞维修的 第一次来这论坛   合并内存成功DDR1 的贵呢

网友:
是不是测试部准啊~~这里好像是现实后面两个颗粒有问题啊~~·呵呵~~~路过~~

网友:
应该是 后面 后半部分的问题

网友:
学习一下,淘汰的内存令人很郁闷

网友:
进来瞧瞧,顺便学习下!!!

网友(2012-04-18):
应该是两个颗粒焊接有问题

网友:
恭喜您顶贴成功!!!!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不是没焊好,就是内存颗立坏
看不懂,没学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