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求救dell inspiron n4010 无声要从那方面下手

楼主(2012-01-19):
客户刚来就说视屏,声音,无线用不到。
装了新的系统就可以用了。
但没有试到视屏,那天客户拿回来睡视屏用不到,
就测到屏线有问题,换了一条就可以用视屏。
现在就到声音不能了。
请问高手这样是什么问题?

网友:
DDD等待高手出现等待中!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出处: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87972-1-1.html

网友:
请说地球语。。。。。。先说用不到(((用不到就不要用啊))))),又说装系统能用了。。能用不就OK了。。。。。。狂晕啊
声音没有看看驱动装好了没。看看音量有没有关掉。都好的查个耳机看看 有没有声音。还有别忘了看 硬件向导里驱动有没有打感叹号

还有顾客拿回来睡。。是 什么意识

网友:
还有顾客拿回来睡。。是 什么意识

顾客那回来说。。我写错字了。不好意思。
谢谢你你的指导。

网友(点评):
不客气声卡芯片很少坏的一年也难得修到一个,最多因为近水导致,洗洗就好 所以一般都是系统或驱动原因多

网友:
就是,内容都没看懂,怎么回答。

网友:
如果是驱动没装好,可以用驱动精灵把驱动重新装一下。

网友A:
第一看驱动 第二看音量  第三重装官方驱动 第四接耳机 还不行 声卡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看驱动 第二看音量  第三重装官方驱动 第四接耳机 还不行 声卡坏了

谢谢你。
我会试试看。

网友:
自己都懒得编辑 别人更懒的回答

网友(2012-03-07):
现在视频好了 没有声音驱动看看打好了没  我遇到一个 是驱动都打好了结果就是找不到输出设备 换了声卡就好了

网友:
到官网去下驱动

网友(2015-01-22):
此机器音频小板和主板是靠接口连接的。注意接口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