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开机维修一例

楼主(2012-01-19):
今天碰到一主板不开机。。。插检测卡后一切正常。拔掉后又不开机了。。。

最后给PCI口插一网卡开机正常。。。

估计可能是桥出问题了吧。。。

网友:
呵呵。有可能是南桥出问题了。。

网友:
这个不好说了,

网友:
很有可能是南桥有问题

网友:
你就卖他个 诊断卡

网友:
    南桥的可能性大,。。。。

网友:
是南桥有问题

网友:
等于说只要PCI槽插有卡就没问题,可能真是南桥有问题

网友:
还是多测试几下比较好哟,

网友:
請問~~為啥PCI有插卡就OK了?? 跟南橋有關?? 原理是?

网友:
下次遇到不开机的也试试

网友:
看来这板好久没被插了,搞个网卡插上去先用着呗

网友:
请楼主讲一下“跟南桥有关”的道理,谢谢。楼主可以插一个薄木片试试。

网友(2012-03-03):
应该和南桥有关

网友:
这种事情,没见过!

网友:
很想知道为什么

网友:
可能不是南桥问题也可能不是插网卡的问题,可能是其他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