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优雅Q130B 不充电

楼主(2012-01-19):
接一台神舟优雅Q130B客户先是订的电,电池装机器上无法充电,后经测试电池损坏电压8V(用可调电源接电池两端充电无电流),后换OEM电池关机充电有0.66电流但长时间无变化(10分钟左右)测主板电池口接电池电压为12V 电池电压11.4V 不接电池接口供电电压为5V。开关管4435一组3个换过。充电芯片换过,现在系统下显示电池电量为0但可以放电,有哪位兄弟可以给些思路。

网友:
看样子要换电池组了。

网友:
我个人认为还是电池问题,即然充电电压已经有了,证明电路识别电池没有问题,充不了电应该是电池的问题

网友:
建议换个好电池验证下

网友:
最新情况,经过验证电池可以充电,只是电表显示异常。提示0%依旧可以使用2.5小时,现在更搞不清是电池计量芯片的问题还是本的问题了,还有谁有思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