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装驱动,能进系统,装驱动,进不了,这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2-01-19):
不装驱动,能进系统,装驱动,进不了,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
哪一个驱动不能装?显卡的话可能显卡有问题,我就遇上过能装系统装装显卡驱动后就进不了系统,安全模式可以,把显卡换了了事。

网友:
显卡问题,MATS测试

网友:
  不行 换个系统试试

网友:
到官网去下一个驱动

网友:
先测试下显存

网友:
这个明显驱动问题。不装能进系统。说明显卡无问题。装了驱动进不了。说明驱动和显卡兼容冲突不能识别显卡。

网友(点评):
明显的显卡有问题,不要误导人家,见多了,显存或核心虚焊等均有这个问题出现

网友:
硬件有问题,,

网友:
显卡问题换个 试试

网友:
驱动不兼容引起的

网友:
多数核心虚焊或者局部损坏,显存虚焊很少见。

网友:
驱动不兼容引起的冲突

网友:
驱动不对换一个系统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