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北桥如果短路会引起3.3V,5V电压没有吗?

楼主(2012-01-19):
接部宏基D525的机,进了水,测没有3.3V,5V电压没有,用数字万用二极管档测有一组供电电容有短路,然后用电击法(2V)只发现北桥有发烫的痕迹,其它的零件都不会发热。但北桥一般是1.05V供电的,连3.3V.5V都没有怎么北桥会发烫呢?搞不明白,高手们指点下。系统供电是TPS51225芯片。

网友:
查一下   TPS51225   的工作条件

网友:
重点查进水的地方

网友:
查供电芯片条件,、笔记本北桥上的电容多少伏、应该有芯片出问题了,导致北桥电压异常。

网友:
tps51225连输入的电压都没有,不知是不是电击法不适用这个故障??

网友:
你打下南桥1。05V的阻值?会不会是南桥3。3V和1。05V穿了,导致1。05V也过流而北桥发烫?

网友:
北桥短路不影响3V 5V。特殊情况除外。如6楼所说

网友:
先修短路吧。再修待机。

网友:
先拆北桥再看待机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