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GA此物绝对是神器!

楼主(2012-01-19):
各位在取下BGA芯片时是不是经常夹不住芯片、怕镊子戳到芯片导致对面芯片旁边的电容电阻飞掉呢?
那么下面我介绍的就是一把对付取芯片的神奇:
此物对付芯片最好了!取芯片一气呵成,还不怕戳飞东西!
芯片
小小学徒工
我还是觉着买把带牙的镊子比较方便

网友:
难道我做的不够好吗?我实践很好很强大啊!神马芯片没有取不下的!咋没人顶起呢?

网友:
镊子要长要尖,手不要抖,看差不多了用镊子戳一戳,动了就可以把风嘴升起来用镊子取桥了要看准夹紧一气呵成

网友:
哈哈 顶一下 把我的镊子截下去一块 再把头磨薄个也可以啊?
同意楼主:
5.0
南门二饼
同意楼主:

网友:
不是国宝的熊猫
同意楼主:
磨薄点好!0.45的锡珠也可以随便取!

网友:
随便拿个什么都能取下来! 你这个神器 不够神
同意楼主:
5.0
不是国宝的熊猫
同意楼主:
那是、老手了随便拿尖镊子就可以搞定!但是刚刚开始做的人有时候镊子会冲动的!这个直接铲进去,提起、走....

网友:
楼主这样的镊子施力点比较好,好夹好拔,
但是有时因为缝小要用尖的镊子比较好翘起,或是除胶。
取决于个人自己的习惯、喜好,
楼主的方法也不失为一个不错的方法,有创意。
同意楼主:
5.0
不是国宝的熊猫
同意楼主:
我把下面磨的和刀片一样薄了!什么芯片都能轻松插进去!0.45的也没有压力!

网友:
对付灌胶的够呛。

网友:
我是左手一把、右手一把镊子,左右开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