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945G*****s2关机变重启!通病?

楼主(2012-01-19):
GA-945G*****s2关机变重启!通病?
今天接到同行这块板,关机变重启,他们想到的能换都换了。拿到手一听第一感觉就是桥挂了,不过既然拿来了就再看看嘛,先从Bios下手,进BIOS恢复出厂设置、重启、关机,关了、可5秒又开了,搞来搞去还是一样。
后来想到断电,把电子拿了……
有空了去看看,板居然好了。
以前也试过这种情况,这算通病吗?

网友:
电池拿了?就好了

网友(点评):
真的修好了好多的板子,先放一下电

网友:
下电池,清CMOS这是个应该第一就要做的!

网友:
清CMOS这个是BIOS设置问题。彻底解决问题就是刷下BIOS

网友:
把cmos电放一下就好了

网友:
映泰的主板有很多奇怪的问题都和电池有关系,有的放一下电,有的要换新电池!

网友:
楼主的是技嘉的,呵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客在不能那么快就搞它吧?

我没说人家在就要这么干啊!我前天遇到个本子,说被摔了下,不开机,我说板问题,叫他过2天来拿,还留了电话,干到这,老大回来了,吧内存拔了再插了下,好了! 我看老大那表情像想死的心都有了的样子不由得转身进了里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没说人家在就要这么干啊!我前天遇到个本子,说被摔了下,不开机,我说板问题,叫他过2天来拿,还留了电 ...

其实你才是老大!哈哈

网友:
不是,有的时候在不怎么知情的情况下,容易出乱子,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你才是老大!哈哈

同感。。。。
同感!

网友:
你才是老大!哈哈

网友:
没有找到故障点,这种维修很冒风险,有返修的可能。按说你刷BIOS后,如果是COMS设置的问题,就已经解决了。你是刷BIOS后故障未排除,COMS设置错误的可能性就比较小了。

网友:
不是吧~~这个修好了??路过~~学习一下~~以后我也试试~~

网友:
一在我也有一个同样的板子,时不时不过CPU,有时过了CPU又很慢,开机进入系统都慢,内存,CPU,硬盘,电源都换过,就是主板问题一直没处理好。CPU是E2180 。BIOS也刷到6.6了。IO也换过问题无法解决!

网友(2017-01-04):
楼主是说把电池拿掉不要还是清了下COMS好了,我有片GIGA 945不集成板关不了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