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NVISION19寸液晶,开机不通电

楼主(2012-01-19):
ENVISION19寸液晶,开机不通电,此液晶为电源高压一体板,打开机箱盖,没有发现明显烧坏点,测保险阻值为1,更换保险后,通电保险立即炸开,且保险旁的一个DR901电阻也炸开,仔细测量后,发现交流转直流电的BD201管交流、直流短路,最后将450V大电容,DR901电阻,保险,BD201管全部换掉,通电测试OK!!!

网友:
保险断了,不查原因,直接上保险,,就是一个字“炸”

网友:
烧保险的一般后级都有短路,这样的机器好修。

网友:
多炸炸能长记心

网友:
试机前串一个灯泡,这样不会炸。小心多了

网友:
不知道,帮顶一下

网友:
保险烧了一般都先串一颗灯泡上去,灯常亮说明后极还有短路、亮一下灭、就正常、像烧保险了首先就要量一下后极有哪些地方短路了

网友:
保险丝断了,第一件事情就是测量整流桥。
直接换保险通电,啪的一声很销魂。

网友:
很怕带上电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