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求救

楼主(2012-01-19):
我的U盘被写保护了,格式化时出现由于媒体写保护,操作无法完成,请大师救救

网友(点评):
直接在DOS下来个格式化

网友:
查下是什么芯片的,下个量产工具修复下啊

网友:
对头 量产一下一般都OK  不过我也遇到量产不起的就悲剧了。不过现在U盘貌似不贵 ;

网友:
用软碟通试一下

网友:
重新量产一下一般能好

网友:
有没有试下低格,比较彻底的方法

网友:
在dos下取消保护

网友:
量产下试试吧    不过资料肯定是保不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