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6535s 屏幕闪

楼主(2012-01-19):
请问HP 6535s 屏幕闪 是排线的问题还是显卡的问题,我手头没有排线不好轻易下诊断啊@求助大家

补充内容 (2012-2-27 19:31):
换屏好了@发的是10年改良的屏,鲁大师显示07年,估计是主板bios储存的信息和屏不符吧@

闪屏 一般都是接外屏试屏的 估计你没接吧
换个屏就好啦
屏的问题大
闪屏门
一般是屏幕坏
都不用考虑,屏的问题,很明显的
还排线呢,换屏吧,没得商量
同意楼主
排线和屏,压着屏 试试。
屏幕坏了 要换新的
一般是屏幕坏
屏问题

网友:
和我的电脑一样,屏坏

网友(2012-02-27):
闪屏门

网友:
屏

网友(2012-01-19):
这个故障屏坏的几率高点啊,可以找张屏代换下

网友:
换屏吧 兄弟

网友:
你先换块显卡试试,不能解决的话,就看看驱动板VGA接口附近电路,屏线是否虚接,看看各电容是否变质,还不行,就刷驱动板MCU,最后考虑屏。

反对楼主: 3.7 同意楼主: 2.5
这哥们的思路是对的,只是环境弄错了而已,,,
同意楼主: 0 反对楼主: 5

网友:
这不是液晶

网友:
好玩,这哥们以为是在修液晶也,还刷MCU
明显的是LG的闪屏门,屏坏了。为什么还要最后考虑屏呢?

网友:
这个典型的屏坏 了啊。换掉

网友:
是重影 屏坏了

网友:
明显的是LG的屏,屏坏了。LG的闪屏门

网友:
同意楼上的
楼主拆下来看下屏型号,如是LG闪屏门的那些型号,就恭喜楼主中奖了
只有换屏

网友:
换屏,应该是屏坏了

网友:
LG屏通病了,直接换之就OK

网友:
屏的问题,是前几年的闪屏门的屏,楼主不知道闪屏门的事吗?

网友:
屏幕坏了,前两天刚换个一样型号的机器,
这个屏幕的型号是lp141-wx3的,,坏的很多,

网友A:
请问还是换LG的吗,淘宝店里买吗,多少rmb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还是换LG的吗,淘宝店里买吗,多少rmb

三百多

网友:
这么明显都不知道·

网友:
是不是搞维修的

网友:
难道传说中的闪屏门又重出江湖?

网友:
屏幕亮线---屏幕坏

网友:
想问问大家既然这款屏幕有问题,有没有代换型号的屏幕?或者说这款屏幕后期有没有改良版?

网友:
排线坏了吧,我手头有一个也是一样的

网友:
屏坏了,不过这种屏能卖80块。比碎的屏卖的贵。

网友:
维修人员都知道的 闪屏门 果断换屏

网友:
这是屏坏了,换之就好

网友:
LG 的X3屏 还是那种不能维修的

网友:
HP 6535s 用的肯定是 LG的屏 负责任的告诉楼主 就是屏坏了 LG的屏坏已经遇到上百次了

网友:
多半是屏坏了。拆开就能看到屏后面的型号。

网友:
百分百是屏的问题

网友:
肯定是屏坏了,换吧不要犹豫了

网友:
肯定视屏坏了

网友:
看得多了,一看就知道是屏坏了,换吧

网友:
X3的屏,这个是通病

网友:
这种现象时屏坏了,换过几台,6535s了

网友:
看样子像是屏幕坏了 那个屏点下看嘛

网友:
先用通用板试一下、应该是屏坏了、

网友:
哦,修到过了。屏坏的可能性大

网友:
屏坏了 换屏吧 LG屏14.1LCD的通病

网友:
屏坏了,只能换屏

网友:
换一个吧同,

网友:
屏的问题 6531 6535 都有这个问题 LG的屏

网友:
有没有人能维修lp141wx3这个屏啊    估计会修他的话很快就能整大钱

网友:
百分百的屏坏了。楼主不是做维修的吧。

网友:
通病的机器

网友:
听说这种机子爱烧屏

网友:
LG闪屏门,我换了好多了,最多的现象是任务栏处有好几条彩线,换屏吧

网友B:
大家换这屏一般收费都是多少呢  我这是520左右的报价  换的是10年后出的屏 近货380+应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家换这屏一般收费都是多少呢  我这是520左右的报价  换的是10年后出的屏 近货380+应该

能否告诉在哪家店里买的放心

网友:
确实,就遇过一次是排线的,其他的全部换屏

网友:
屏坏好多了这机器

网友:
用代换法试一下才能知道到底是什么的问题

网友:
这个很明显嘛

网友:
屏幕坏的可能最大

网友:
应该是屏的问题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还是换LG的吗,淘宝店里买吗,多少rmb

不知道多少钱,你看吧,,这个有代换的,,

网友:
有可能是屏坏了

网友:
LPWX3的屏,闪屏门啊!

网友(2012-02-26):
灯管坏了, 我碰到SONY的也闪屏,换了灯管就好了

网友:
这还用问呀 屏问题,是LP的批量问题直接换屏

网友:
换屏吧,换了好几个这种横线一道的屏了。

网友:
都换一筐了

网友:
换屏吧屏坏了

网友C:
这哥们是不是做维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哥们是不是做维修的?
维修量不大,小县城

网友:
典型的屏坏。。

网友:
顶 起 屏问题

网友:
屏坏了。闪屏门。

网友:
百分之九十九点九的是平坏了,换了就好

网友:
屏的问题啊 没得修了 只能换

网友:
哦就屏的问题换了就OK了
送票子来了 呵呵

网友:
不用说了.屏坏了

网友:
这种故障就是屏坏,是LP的屏,LP在一个时期内生产的LP141WX3 WX5都出了这样的问题

网友:
LG的闪屏门,太多了

网友:
典型的闪屏门....

网友:
又是LG得屏

网友:
换屏吧!141一般的LCD都可以用

网友:
屏坏了,这屏有缺陷,换个屏试下

网友:
屏幕的问题,好像以前换过一个这型号的机器

网友(2012-03-27):
这个明显是屏的问题

网友:
直接换屏就是了,我也遇到过。走了多少路,最后换屏解决.

网友:
这种现象是典型的屏坏了啊

网友:
这款机不是LG屏吧?

网友:
屏啊。维修人都知道

网友:
这机子屏容易坏啊  都是屏的问题 你换过没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