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14002显卡问题!!求助!

楼主(2012-01-19):
联想14002
笔记本
,插上独立显卡板,待机0.04,按开机按键不开机,把独立显卡板拿掉,待机0.01 可以开机,跑码!
笔记本

网友:
显卡芯片坏了

网友:
显卡短路了吧

网友:
查图纸,看显卡接口,一般有2-3路供电,然后对应看显卡的金手指,看那几个供电的金手指阻值,有没有短路的

网友:
压显卡看看,,这个机器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