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6930 跑90不显示求助??

楼主(2012-01-19):
板号为:zK2
机器型号是:6930
这个机器是本身可以亮机的,,老板叫帮他朋友清一下风扇灰尘,清完后再装起就不亮机啦。。我以为在那搞掉件了,但是主板
看了好几个小时都没有发现那里掉件啦。。。。用示波器测了一下SPD ,都有3.3V ,但是只有一次的波形。。这样的话CPU应该工作啦。。。我随便也测了一下ADS#  这个信号是正常的。。。。。对着图纸飞了个诊断卡,。结果跑码90就停住啦。。。前面还有一个20的代码。。  不插内存的话就跑E0

这是一个Phoenix 的BIOS  从代表当中看到。Initialize hard-disk controllers(翻译成是初始化硬盘控制器)
VCCSATAPLL这个电压也查了也正常1.5V。

还有一个,我查了一下没有声卡复位。。。。。。接下来怎么查呢???求助。。。

网友:
怎么没有回我的贴。。。。。。。。。

网友:
除尘  没有那么容易坏哦 要不 你放一下点看一下 或者 你清洗一下 在烤干 就应该好了  我个人的意见 因为 之前开始学的时候就是像你那样 呵呵

网友(2012-02-21):
继续求助。。。机器还躺着动不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