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苹果小白用电池不能开机

楼主(2012-01-19):
用电源可以正常使用,电池不能开机。打开主板,有个电感烧了。l8205烧了
把l8205刮掉,飞了个铜线上去,只上电池,测公共点有12v电压,开机,风扇转下,马上不转了,再看飞的铜线,已经烧掉了,试了屡次后,屡次都烧了。看图中这个电感只是接地的,为什么会屡烧它呢?测

不解,希望懂的朋友讲解下。测L8205的对地阻值只有90左右,料板有270多。

网友:
后极负载有短路

网友:
前面电路有问题,跑线路,仔细查。

网友A:
我很赞成你的意见,他不会无缘无故的烧了。
所以楼主仔细跑下线路,判断I8205这个线路。
适配器能开机,说明后面电路已经正常了。而且基本芯片都没烧!
可以用烧鸡大法试试看。但是电压要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很赞成你的意见,他不会无缘无故的烧了。
所以楼主仔细跑下线路,判断I8205这个线路。
适配器能开机, ...

我感觉也是有短路的情况,但这个电感是直接连到地上(第一次见到) 另一端连到电池         难道其它地方还有短路的   我在看看

网友:
不是直接连到地上,是有短路的地方,首先看下电池是不是好的,再排除下电池充放电电路,很有可能是充电IC坏了

网友:
一般烧保险的基本上是 后极有短路了

网友(2012-04-16):
肯定是有短路了

网友:
电池有没有问题,还是充放电的电路出问题,充电管理芯片也会有可能

网友:
苹果的还有待研究啊,消费的多起来了

网友:
应该是电池有问题吧

网友(2012-11-02):
估计是后级问题~~~

网友(2013-05-16):
相关电路肯定有短路再查查

网友:
后级有短路吧,你烧一下呢????

网友:
电源可以开机的时候电池插在主板上了么   ?       你现在这种现象  问题应该出现在充放电电路这一块   测量一下充放电隔离管   还有充放电芯片的条件  打打阻、、、

网友(2013-06-20):
楼主后面应该有短路的啊    最好仔细查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