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D主板不跑码维修,并总结intel不跑码维修(此帖作为送给大家过年礼物,及申请转正)

楼主(2012-01-19):
主板:七彩虹单桥主板(带集显) 型号:MCP68-61 Series 1.5
故障现象:上电,工作条件均正常,但不跑码
维修过程:
     先上张主板总体图片,给大家留个映像:

1.上电之前,打各大供电对地阻值,均正常;(这是修板养成的良好习惯)
2.插上ATX电源,正常触发,但是不跑码:如图:

3.既然这样,就按照不跑码的检修思路来干吧:
a.测供电,按时序来:桥——内存——CPU——HT VTT
首先测桥供电,如下图,一个正常应为1.25V,待机时即产生,一个为主供电1.2V,家下图:

均正常,再测内存供电  主供电 1.8V,  VTT 0.9V,如下图

也正常,测CPU供电:一共两个:VDDA2.5V,VCORE:1.几伏,见下图:

也正常,最后一个HT VTT 1.2V

也正常,看来供电均正常,不急,慢慢干,下雨天,有得时间耗,测测时钟:
b.进入测时钟篇章,此块主板无时钟芯片,为单桥集成的,那就测下晶振吧,共2个,32.768,25M,见下图:

波形很漂亮,没问题,那再测下复位:
c.进入复位篇章,首先测全板有无复位,诊断卡,复位灯显示正常,并且对应脚位电压也为3.3V,看来没问题,到此,供电 时钟 复位都检修完了,均正常;
4.上CPU假负载看看,重点检查CPU工作条件:
供电:VDDA,CCORE,VTT,如下图:

上假负载VDDA2.5正常,VCORE:1.55也正常,VTT偏低,估计也没问题,因为上真U,VTT为1.2V测试正常的:
再看看时钟条件:
1.万用表测试为0,是经过耦合电容来的,测不到的;
2.用我的100M示波器打下看看吧,哈哈,也有波形,简图,上面显示的频率肯定不对的30几兆:

再看看复位与PG吧:

到此为止,CPU工作条件都满足了,但是还是不跑码,那就坏CPU  CPU座 桥  BIOS 以及他们之间的连线了,先从简单的来,刷BIOS ,无果,打PCI-E旁边16对小电容阻值:

没有问题,不着急,上PCI-E阻值卡:

测开始几根没问题,测到中间左右,问题来了,有五六根为1:

看来桥虚焊了,为了进一步判断,打了下,假负载到桥的阻值:

其中有一根为1,其他均正常,由此基本可以断定,桥虚焊了,那就焊桥吧,加焊以后大家请看:

至此,维修完毕,大家看得也辛苦了!
顺便总结下:intel主板条件满足,不跑码的维修:
大家都懂得及上面我测试过的条件:比如:供电,时钟等,这里就不在重复了,只说说几个神秘的信号:
对于intel主板,条件满足,不跑码,首先测试下:LPC总线波形:

出现此波形,表明主板基本正常,并且硬启动与寻址工作已经完成:
如果无此波形,打下PCI  A34  FRAME#,如下图:此波形是不断变化的,来不及抓拍,这是停住的波形:

如无此波形,打一下:IREADY   与 TREADY 波形:不知道是示波器老了还是探针不行,打不出有的朋友的帖子上的漂亮波形,大家凑合看吧    呵呵

如无此波形,那就打下:CPU   ADS#脚位波形了:此波形也是不断变化的,来不及抓拍,这是停住的波形:

终于写完了,此贴仅供新手参考,老手批评指正只用!如果还可以,请送点下载分!在此感谢!

网友A:
桥虚焊,这是单桥的通病。

网友:
查上电时序!PG出来没?
有没有复位?

网友:
做为新手,学学习了

网友:
修好就是好事。
非常好的跌子,把流程整巴式了的
很清楚很好的贴子,就是不能评分支持一下。

网友:
一般独桥的,都是先做桥、

网友:
一般單橋, 供電正常下, 都先測16對PCIE電容

网友:
最后怎么多两张图片出来   搞不明白!

网友:
思路很清晰啊,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帖子啊,

网友:
单桥,笔记本,台式都爱坏

可能是功耗高。发热大吧。

网友:
是的 特别是英伟达的

网友:
楼主功底很扎实啊,没得说

网友B:
楼主辛苦     不过这种桥焊完也维持不了多久

网友(点评):
台式机的,焊完桥我是知道,能坚持3个月就不错了,要是夏天,最多也就是一个多月

网友C:
做为新手,想请教一下,桥供电要测哪里的信号点?

网友:
楼主思路的清晰的,但对单桥的主板,觉得,先检查各个电压,如果没有问题,再用示波器检查一下BIOS芯片,看看CPU有没有寻址信号,如果有那就直接刷BIOS,如果没有,那就是桥问题了,加焊(或者换,CPU坏除外),象你这个问题,万用表是不需要用的了(有示波器,基本不要万用表,当然大短路的除外),

网友D:
复位都出了 很多供电都不用检测的
楼主技术很好
这板子修的 太麻烦了

网友:
大力金刚掌有意思我也经常用嘿。。。。。。。。

网友:
   LZ的装备很齐全啊  写的也好 对我这样新手 来说 已经很好了

网友E:
刚好有块amd的主板不开机来学习一下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楼主辛苦     不过这种桥焊完也维持不了多久

支持,几个月就回来了,重值

网友:
引用 网友E:
刚好有块amd的主板不开机来学习一下了

经验。桥坏,io坏。其他有点麻烦

网友:
思路好清晰 学习了 谢谢楼主

网友:
不是已经是见习维客了吗,还申请什么转正

网友G:
你这样修得太慢了  凭经验99%是桥空焊嘛 因为单桥发热量大啊

网友:
嗯 收藏了必须的 嘿嘿

网友:
不过你很细心 我是做不到了

网友:
修的多了 基本上拿来测试无短路,开机不跑码,直接做桥先!速度快

网友:
分析的很到位!赞一个!

网友:
AMD 的桥虚汗,压一下桥就知道了,这样是否有点麻烦

网友:
   LZ的装备很齐全啊  写的也好 对我这样新手 来说 已经很好了 。

思路好清晰 学习了 谢谢楼主。

网友:
楼主思路很清晰哦,我什么时候能你楼主那样,加油加油

网友:
很详细,也很耐心,谢谢分享

网友:
一步一步的修,非常直观,也很完整说出了主板工作的最基本条件。

网友:
思路很清晰,不错,学习了。楼主辛苦了

网友:
确实不错,思路清晰明了····给新手很多维修经验

网友H:
这个凭经经验直接干桥多半能好,当然这是不按章法的修法。

另外请教楼主个问题,AMD板不用假负载,找VDDA和HT_VTT的测量点有什么规律啊

网友:
是有一点麻烦。要是我第一招就用大力金钢掌,压跑码了直接杀桥。

网友:
AMD主板不跑码在电压都正常情况下一是桥问题一个是BIOS的问题

网友:
写的不错,就是信号代码没说明不好找啊

网友:
英明不过是片浮云

网友:
单桥  都是通病的  !

网友:
写的不错,有点像部队的分解动作,只有平时正规的训练,才有战时的一招制敌。估计楼主真正修的时候(不是为写帖子),假负载一上,早就加焊桥了,呵呵。

网友:
新年好,学习了

网友:
好的主,我都要

网友I:
不知道测试点在哪里?

网友:
没必要那么麻烦!  单桥直接做桥了

网友:
大家新年好,学习了

网友:
感觉楼主能翻云覆雨了,想测ADS就能测得到。还有就是楼主的什么示波器,好像模拟100M的,但我的打ADS没有反应啊

网友:
七彩虹主板基本上都是桥。

网友:
很好。。。
很强大。。。

网友:
理论加实践,好好收藏了

网友:
我是一个新手,检测的思路是看懂了,如果让我自己去查问题,缺不知道查那些点,怎么测量,要学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不知道测试点在哪里?

跟我一样,也是个新手,看到板子上这么多点,还真的的不知道从那里查,现在只有用蜂鸣档慢慢的跑图了。如果那里有图,能结合电路图和主板,那样就更好了,学的会更快。

网友:
装备齐全啊。。不错。。。很复杂。。。

网友:
很好的理论讲解,这样的贴很难关注到了,,一般维修思路都跟你是倒过来走的,,先做桥,不行再查电路....

网友:
单桥的差不多是桥  先排除U   AGD容易坏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复位都出了 很多供电都不用检测的
楼主技术很好
这板子修的 太麻烦了

单桥说都不用说   这种情况 直接干桥

网友:
值得我们学习

网友:
写的不错,把主要要点都抓住了

网友:
写的很不错呀!条理清楚,有电压测量,有示波器波形。很好!

网友:
当教程还可以!真正维修那有这样,太浪费时间,有一点经验的测量一下电压正常就干桥!

网友:
其实楼主知道是桥虚焊了,但还是一步步来查,是为了教我们新手,辛苦了!

网友:
非常值得学习,好案例!

网友:
太帅了~~学习了~~~绝对好东西~~~非常感谢~~~要是能再一个视频的教程就更好了~~呵呵~~

网友:
楼主在哪儿培训过啊?

网友:
一般。水平和我差不多。

网友:
咋饶了这么一大圈呢

网友:
呵呵  楼主辛苦了  直接收藏了

网友:
单桥的板子最容易虚焊

网友:
大家都知道,单桥的容易虚焊但真正这样查出来的估计没几个了,楼主的技术很不错。写的很细。

网友:
楼主思路非常清楚,只有修板子有的时候靠的是经验,学习了

网友:
受教了,谢谢LZ。

网友:
写得相当好,感谢了。

网友:
思路清晰,很详细

网友:
LZ果然是技术流的,虽然麻烦,但很受教了!当然相信大多数人喜欢经验型的,简单也实在!

网友:
楼主思想非常清晰,佩服佩服!!

网友:
神马桥了? LZ分析详细... 单桥先做掌上压 时间宝贵

网友:
楼主的思路很清晰,写的也不错,呵呵!!!!

网友:
技术好,心思够细腻的!赞一个!

网友:
AMD桥虚焊是通病,不过不能一棒打死,大力金刚掌容易把板子其他地方弄虚焊,太野蛮了,楼主这种方法文明也很好,对我们新手很有用!

网友:
楼住很厉害啊,学习了

网友J:
这个 ADS#测试点在哪啊? 还有LPC总线
neco
BIOS芯片对应引脚。
详情
rodroll
ADS#查脚位图 LPC 看BIOS左下侧几个脚
详情

网友:
证据很足,有的就靠经验焊桥

网友:
学习了楼主帖子对我帮助很大

网友:
高手啊.够格.思路清晰

网友:
对于单桥,一般直接加焊

网友:
像楼主这样的习惯和理论水平,应该干这行时间很长。

网友:
我觉得不用拍万用表上的数值,还是拍主板上的测量点更好,数值打字就可以了,万用表谁都会看,测量点很多新手还是找不到在哪测
同意楼主:
5.0
李修缘
同意楼主:
相当有道理

网友:
楼主思路超级清晰的呢!!!
很厉害,也学习了啊1

网友:
桥虚焊,这是单桥的通病

网友:
我有示波器就好撒了,看了这文章,学到不少,特别是桥的判断,

网友:
AMD的不靠谱

网友:
维修思路很好啊。

网友:
整个流程写得较祥细,适合新手,不过也有高手提出更为简单的检测方法,学习了。

网友:
看了两遍帖了,每次都有好收获

网友:
一般供电正常我都是直接压桥

网友:
正如大家所讲,单桥通病,这类主板有时压一压就开机了,但是都不耐用

网友:
像这种单 桥 还集成显卡的,我是直接先杀桥

网友:
很好的教程,对新手很有帮助

网友:
这样干活会饿死~!

网友:
引用 网友K:
ADS#查脚位图    LPC  看BIOS左下侧几个脚

谢谢 谢谢 非常感谢

网友:
也是理论知识,好强大啊!

网友:
我想请教一下,如果CPU ADS#这个波形没有下一步查哪里呢

网友:
忘记说了,是你说的 intel的

网友:
楼主讲解非常好,不过最把测试电压位子在图上标就更好,现在大家只有测试电压却不知去哪里测量.

网友:
单桥容易搞点,不过上图写字苦了楼主了,顶一个

网友:
amd的板不是桥就是CPU坏

网友:
又上了一课,学习了

网友:
谢谢学习了,真不错的资料,希望多出这样的资料

网友:
好    支持   可以 我那天也来

·1·1

网友:
对于新手很有帮助,思路非常清晰,对于新手而言,最好不要走捷径,还是脚踏实地一步一步地修,我觉得好点

网友:
呵呵 哥们 你又给我们上了一课啊  这东西我们都很少去测的 一般单桥的干了再说

网友:
这是单桥的通病    拿过来先干桥在说

网友:
學習中,昨天修了3塊AMD都沒修出來,鬱悶

网友:
IREADY   与 TREADY 波形在那打啊?

网友:
单桥,笔记本,台式都爱坏

网友:
我虽还是门外汉,看楼主通俗易懂帖子,让我受益颇多。。

网友:
维修思路清晰,是我这些小白学习范典

网友:
教科书版维修,不过实际过程中,跑00 我想大家都会先压桥 压CPU座

网友:
打trdy和Irdy这2个信号有用吗?

网友:
我什么都不懂,看到这个学到不少。

网友:
一目了然啊,太细心了

网友:
原来是桥虚焊了

网友:
才看到。很好的教程贴!
也回复下
你这个板就是CPU到桥空焊1脚
PCIE的脚,应该是你误测。那PCIE打值卡有点问题,偏移了
看图

网友:
学习思路 新手感谢

网友:
图文并茂 真是太棒了

网友:
不得不回贴.太强了.

网友L:
我的一个梅捷板子amd的,网卡坏拆了,还是有时候能上电跑55,不能强制关机。。。f71883fg io
neco
可以换IO看下。
详情

网友:
思路清晰,值得学习

网友:
感谢楼主能为我们提供这样的维修经验,这样学习下去才够扎实!

网友:
很详细。波形也有。楼主辛苦了。

网友:
真是一篇好帖子呀!

网友:
很详细.... ..学习了

网友(2015-09-21):
楼主技术很好
这板子修的 太麻烦了,我还要做好笔记。。。

网友:
楼主是给新手看的,其实这块板在其他任何地方都会直接上BGA的,不过就算是修好了也用了不多久的。

网友:
楼主有这样的案例多写一些啊

网友:
说着真好。用AMD CPU的主板北桥是爱出问题得

网友:
vdda测哪里?

网友:
思路清晰,抓波也不错~~
依然是维修小白的我,果断收了~~

网友:
思路很好 厉害啊

网友:
楼主有两下子,不错。

网友:
理论功夫扎实,赞一个

网友:
主板维修的市场现在都做烂了,我们这大广州。有些修主板才十元一片,,我们这劳苦大众,又白菜了

网友:
厉害阿 我修英伟达的机子都郁闷的很 内存 桥供电都有 就是不出CPU电压 最近遇很多这样的 但我没有示波器 换芯片了还是不行 求大神教教

网友:
我来看16#的头像,以后多多逛论坛,对于我这种新手很有必要。

网友:
写得很好,顶一个

网友:
楼主思路好清晰

网友:
通病,qiao桥,BIOS

网友:
楼主技术好又细心 佩服

网友:
这种板子直接就换了 多好啊

网友:
思路好清晰 学习了

网友:
好的资料,能否下下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桥虚焊,这是单桥的通病。
一般单桥的只要供电正常的话就直接去BGA了

网友:
请问下楼主,lpc总线的波形在io上测得吗?

网友:
好有过程的一片主板维修过程 适合新手学习。

网友:
AMD桥空焊!!50%,我先焊一下桥,,也能修好一半!

网友:
楼主技术没的说 赞一个

网友:
测试供电时序错了,AMD应该是:内存-CPU-桥-总线-时钟-复位-片选。

网友:
楼主还有PCIE诊断卡,第一次了解,大开眼界呀,所有条件都正常,换了是我就放弃了!楼主真是历害,顺便问下,他们说的测bios上的寻址信号,还有LPC总线在哪里测????

网友:
经验丰富,手法老道

网友:
思路好清晰 学习了 谢谢楼

网友:
用示波器修主板,好期待啊

网友:
写得很仔细,感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amd的。一般测完供电,时钟。复位。不跑吗的。。就先压下桥。然后再刷bios。。毕竟用手压下桥要省事的多。。楼主的思路真清晰。。很好的教程啊。。收藏了

网友:
写的很好,值得学习

网友:
查上电时序!PG出来没?

网友:
真的好精彩 继续努力

网友:
思路对新手很有帮助 谢谢

网友:
一切照著供電、時鐘、復位的流程檢修,受教了..看來有示波品對於維修上真的有莫大幫助

网友:
主板虚焊也能搞出来,真是历害呀

网友:
桥虚焊 也算通病了 楼主写这么多 对新手帮助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辛苦 不过这种桥焊完也维持不了多久
同意。。。。。。。。。。。。。。。。

网友:
不错,新手学到了好多东西

网友:
AMD的三板斧维修

网友:
绝对收藏。经典啊

网友:
楼主 理论基础不错 虽然会用示波器 但是修台式还真很少用到 NV单桥板 桥虚焊太多了

网友:
哎哟,还不错哦

网友:
学习了,还得跟高用们学习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的···· 供电 时钟 复位 排除无短线的情况 直接就干桥了

网友:
分析的很不错啊

网友:
技术很好。

网友:
太深奥了

网友:
直接干桥不来得还快些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复位都出了 很多供电都不用检测的
楼主技术很好
这板子修的 太麻烦了
楼主走的是正常的维修流程,高手可能会跳过中间的过程

网友:
这贴对我们小白挺有帮助的

网友:
思路很清晰,哪有测针脚的说明

网友:
就是桥虚汗楼主讲的太仔细了吧

网友:
思路很好,新手学习了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我也有一块这样的板,没修好

网友:
主板修起来好难 我时候会啊

网友(2016-03-11):
图文并茂,很详细,不错的维修经验。

网友:
精彩帖子,我也是觉得这个思路完整。

网友:
感覺很高深啊,

网友:
请问哈为什么要打PCI-E的组织呢,咋 不是打CI的呢请问哈

网友:
后头再看此贴,不错!!

网友:
单桥的主板,供电正常我们都是先加焊,再修

网友:
厉害厉害好详细的维修过程。。。

网友:
测BIOS片选信号都是BIOS芯片的1脚的吗?不同封装也一样吗?是不是有片选信号就可以确定CPU发出寻址信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支持,几个月就回来了,重值

为什么会几个月就坏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辛苦     不过这种桥焊完也维持不了多久

大师解释下为什么维持不了多久?

网友:
遇到一台一样的 正好用上感谢楼主分享,少走了很多弯路

网友:
  从楼主分享的图文来看,LZ的装备很齐全啊, 维修思路也很清楚, 作为新手如果维修技术也能达到此种境界,那就好啊!

网友M:
引用 网友C:
做为新手,想请教一下,桥供电要测哪里的信号点?

桥供电测量点一般是旁边MOS管S级或电感一端,即待机时候产生的1.2V一般由5VSB经1117等线性稳压元器件转换得到。

网友M:
引用 网友H:
这个凭经经验直接干桥多半能好,当然这是不按章法的修法。

另外请教楼主个问题,AMD板不用假负载,找VDD ...

根据个人维修经验判断VDDA一般可以在CPU座旁边5角芯片对应引脚可以测量,HTVTT即总线电压可以在桥与CPU之间的MOS管S级测量。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这个 ADS#测试点在哪啊?  还有LPC总线

BIOS芯片对应引脚。

网友:
引用 网友L:
我的一个梅捷板子amd的,网卡坏拆了,还是有时候能上电跑55,不能强制关机。。。f71883fg io

可以换IO看下。

网友:
对新手是一个很好的教学实例。

网友:
告诉大家一个简单的方法,首先开机不亮,怀疑是桥的话,请用手紧紧按住在开机!如果能点亮那就是桥了,如果不是那就再测!要懂得从简!

网友:
不错不错,值得 学习,我一般不会这样的内心去查那么多

网友:
好文章,理论 时序都非常了解。菜鸟学习了!

网友:
应该说你写的还是很不错的了,反正我不懂,首先说明我是菜鸟,对我来说是学习了。

网友:
哪有那么麻烦、。条件都正常了。刷BIOS不行就直接压桥了。。

网友:
楼主太强大了,工具好全!

网友:
算是个高手了

网友:
精辟哦,要的就是这种详细的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

网友:
楼主你上一堆图就为了认明桥虚焊,1、CPU时钟你用示波器测不到、2PCI-E打值不是你这么个打法

网友:
过程好玩整啊 ,我一般都是直接焊桥不行就扔给废品收购

网友:
在这里我想更正一下楼主,NV的供电时序应该是待机供电-内存供电-桥供电-CPU供电-总线供电

网友:
这个单桥的是通病了。

网友:
单桥的通病,虚焊

网友:
发个帖子以是3\2

网友:
楼主说的有个主板我也碰到过一样的问题。

网友:
单桥的都正常,也只能加焊桥了

网友:
思路清晰 装备真完美 修起来就一个爽。。。。。

网友:
很详细 值得分享

网友:
这贴非常受欢迎,因为有总结,有实例,有波形图,有原理图。

网友:
我只会修笔记本主板不会修台式机主板,没修过

网友:
那种老示波器完全看不懂

网友:
厉害,维修技术绝对是过硬

网友:
图文并茂 虽然是几年前的 看了还是能学到东西

网友:
大神文章不错,建议以后写上测量哪两个点,更适合小小白,我也正弄MCP61的板子,初步判断是BIOS有问题,但我那个板子是方块32脚BIOS我没东西刷,只好放弃了。

网友:
不错,很全面。很认真的看了一遍。感觉又有进步了。

网友:
楼主耐心真好

网友:
不错 直的学学

网友:
今天修了一台三星超薄笔记本电脑,主板很小,AMD架构的,待机电流8MA左右,开机电流基本不变,为800MA左右,估计是芯片脱焊了,加焊后,完美开机了。

网友:
楼主好强大,示波器玩的真漂亮,我给加分了

网友:
这样很费时间,有好的快点的好方法?

网友:
楼主,写的好详细啊,温习下学过的,不错!!!

网友:
来学习了,看来用存储示波器来检修会更好用些。

网友:
真有耐心啊

网友:
思路清晰,谢谢分享

网友:
单桥的我一般先加焊一下试试

网友:
单桥虚焊的比较多

网友:
你这是什么芯片主板,时序是不是写错了,桥——内存——CPU——HT VTT

网友:
复位灯常亮或长灭也是桥的问题吗

网友:
刚好有块amd的主板不开机来学习一下

网友:
楼主太神了!可惜了那些个小白们没理解你!

网友:
果然是新人的福利、学习了

网友:
AMD单桥的桥好像是通病 不过楼主写了这么多 还是学习了

网友:
不错,很好,学习了。你的示波器是什么型号的呀,我也想搞一个

网友:
哎  牛逼啊   新手完全不懂

网友:
思路真清晰啊!

网友:
思路很清晰,但这种桥焊完寿命长则半年,短则半个月,不知什么原因

网友:
单桥不跑码 虽然是通病  但是楼主分析出了原因  值得学习

网友(2016-04-10):
多谢楼主的无私分享

网友:
好贴子,修不跑码值得学习

网友:
必须赞一个 这个学到了 各项电压

网友:
高手啊示波器用的很熟悉啊

网友:
amd 单桥容易虚焊

网友:
HT VTT 1.2V 是什么电压啊,什么作用,产生方式

网友:
楼主思路很清晰,非常强大的好帖,对新手很有指导作用

网友:
我一般这种都是直接干。有没有什么办法改掉我这个坏毛病

网友:
这个是维修的一个很好的教程 不管怎么样 按照这样维修的思路是绝对正确。先打值 在按照时序来进行维修,逐一排除故障。很多人说加焊故障会多不一定 要看你的助焊剂 助焊剂一定要好 还有就是看下主板推出的时间 大概在网上查下 如果是5年以上才考虑是不是重植

网友:
楼主,厉害,有什么办法,,学的跟你一样,,这么厉害,,给个见意!或是指条路

网友:
没有你的这个打值卡要怎么量PCI-E?为什么是1就说明桥虚焊?那为0就坏桥了?

网友:
又是一个很实用的案例

网友:
思路清晰,加精

网友:
高手。还会用示波器。

网友:
学习了~新手很需要

网友:
就是桥虚焊,,理论很厉害 啊啊

网友:
只想说修块板都像楼主这样子搞饭都开不起,我是开维修店的,完全凭经验的那种,我不是开技术研究所的,看见二修直接一扔,

网友:
好文章,思路清晰,适合新手学些

网友:
思路如此清晰 没有示波器 不跑码 不好修了

网友:
模拟示波器,够屌的

网友:
楼主的步骤思路都狠清晰 一看就是老手了!!!!

网友:
单桥的板子 桥很爱出问题 而且有的修好用不住啦

网友:
工具真齐,修板思路清晰,就是有点麻烦

网友:
同问啊正在修这板子

网友:
高手 给你当徒弟好不

网友:
值得我们学习的帖子

网友:
单桥,笔记本,台式都爱坏.好多bga就好

网友:
示波器 用的很好呀。。

网友:
思路很清晰,很强大,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嗯嗯嗯,写得很详细啊。支持楼主多发一点这样的贴子帮助我们新手。

网友:
很明了,学习一下吧,

网友:
学习了,供电时钟,复位,

网友:
有经验、我们还是设备不起有点难搞

网友:
如果能讲到测电压都测哪里,作为新手的我就更看得明白

网友:
单桥的都容易坏。

网友:
很好的经验,学习了

网友:
示波器很清晰

网友:
工具齐全啊,。。。。

网友:
后面那么多信号,有电路图还好说,没有电路图就像看天书一样,真心修板有几个搞这样麻烦的。不过思路还是很清楚明了的,值得我拉学习。

网友:
学些来了,

网友:
写的好详细呀!  就喜欢这样的,学习了!

网友:
一般不跑码,大概量下电压,,正常的话刷BIOS,加焊桥。。

网友:
新手我示波器不会用,大哥你是怎么测试出桥虚焊的是北桥吗

网友N:
引用 网友M:
桥供电测量点一般是旁边MOS管S级或电感一端,即待机时候产生的1.2V一般由5VSB经1117等线性稳压元器件转 ...

大哥你说直接点测多少V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N:
大哥你说直接点测多少V是正常的

咬你啊啊

网友:
这个很好,可以顺着楼主的经验来修

网友:
耐心啊   我就不行了  基本上没价值的板我都不想 修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是我小白的教学篇。谢谢

网友:
好可惜啊没有赶上时间给你加分.真是精彩文讲稿,下次再发一下华硕的

网友:
好东西给更多喜欢用电脑赚钱的朋友

网友:
这也是经验,我一般看到单桥AMD的直接干,有的不是桥的事,也直接上了,上完之后再慢慢搞,先学了你这套。

网友:
详细没得说,只不过不用那么麻烦 像AMD这种板子,只要拱电正常,焊桥秒杀。

网友(2016-05-12):
把北桥加焊就行了

网友:
amd桥虚焊的很多。pci的测试卡有带灯。直观

网友:
修电脑主板如果要配示波器的话,需要什么参数的示波器。

网友:
楼主装备很齐,经验丰富,学习了

网友:
看來有示波品對於維修上真的有莫大幫助

网友:
抓波大法,LZ强悍

网友:
好复杂啊

网友:
单桥的直接干桥了,有你测示波器的功夫,两台都该修好了

网友:
只要复位正常不跑马,我都是直接旱桥

网友:
很实用的帖子,对新手帮助比较大 !!

网友:
供电正常不跑码最难搞了!现在台式板子不赚钱!不愿意搞啊!楼主修的不错,可以当做参考!

网友:
AMD的CPU我基本上都是优先换CPU试试看,你懂的,楼上理论知识杠杆的,波波用的不错,虽然都知道英伟达单桥容易空焊,楼主分析的很到位,学习了,你这个既然硬启动已经完成了,那CPU应该已经发出寻址了吧,只是总线传输不到BIOS,应该在PCI A34脚测不到帧周期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这样修得太慢了  凭经验99%是桥空焊嘛 因为单桥发热量大啊

他是分析给新手看的,给新手学习贴,高手飘过

网友:
引用 网友M:
根据个人维修经验判断VDDA一般可以在CPU座旁边5角芯片对应引脚可以测量,HTVTT即总线电压可以在桥与CPU之 ...

一般测CPU座旁边的一个大电容吧

网友:
是一篇很好的教学贴

网友:
一般独桥的,都是先做桥

网友:
这板桥容易虚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