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B1200保护隔离问题,进来指导一下新手吧,谢谢

楼主(2012-01-19):
                此机无公共点电压,附上电路图,请各位帮我分析一下,谢谢。
从电路图上分析,ADP_EN#应为低电平。查此信号
ADP_EN#要为低电平,则6脚应大于5脚。那么limit_signal应该为高电平。但实际测量,limit_signal为低电平。limit_signal信号由电源接口提供。不知这样分析对不对,请各位师傅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点评):
limit_signal信号由电源接口提供,没有说此信号说明你没有用原装电源

网友:
你的低电平是以什么为标准啊  limit_signal应该有几伏电压的 没电压是适配器或你的电源接头不对

好像是6V左右。。

网友:
limit_signal
是中间的那根针,你 是不是没用原装适配器。用电流表吧

网友:
查查看这问题不大。。

网友:
换个适配器  用稳压电源不能触发   适配器里有适配器检测信号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d=488056&extra=刚写的,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哦,谢谢。你这样一说我就知道了,limit_signal原来是检测信号

网友:
惠普的机器有些是要原装电源的

网友:
这个电路我之前也分析过,你看看吧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84570-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