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下图中的 702场效应管 管脚怎么区分。

楼主(2012-01-19):
求助  下图中的 702场效应管 管脚怎么区分,怎么测量好坏?
。请高手们指教。图中蓝色圈内

网友:
一般没图纸的话通常是7下面是G极,上面是D极,G极旁边就是S极了

网友(点评):
哥们是个好心人啊还喜在电源还帮别人啊

网友:
从左往右  GDS 排列

网友:
一般没图纸的话通常是7下面是G极,上面是D极,G极旁边就是S极了

按照你的说法,我现在测得G D极间阻值均为70多欧姆,这样可以确定这个管挂了吧??
是拆下来后测量,在线测量也是这样

基本确定是挂了

网友:
7002  12W   702   72K    主板上有好找的很,代换

网友:
看下。。资料

网友:
从左往右GDS排列,拆下后G极D极若有70多欧电阻,就是坏了。

网友:
已更换,更换后解决问题了。谢谢各位

网友:
这板好乱啊

网友:
可以用万用表测量

网友:
702是三级管还是场管?

网友:
是场效应管。

网友:
有人介绍一下用万用表测吗?

网友:
楼主不说一下什么故障啊??